窗口弹出问题

楼主(2007-10-03):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当系统运行时一旦有报警产生就在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请问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麻烦说的稍微详细些,非常谢谢~~

网友A:
虽然没有自己做过,但是我个人认为相当的复杂。
   首先,要捕捉一个报警,这个可以通过函数来实现,Wincc的C脚本相当齐全,也提供了相关函数,问题在于用户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可能整个代码都是不一样的。
   如楼主所言,有报警就产生一个窗口,捕获报警并触发一个窗口,这本身是很容易实现,问题如果来100个报警,就产生100个窗口?系统资源就没有了,系统就宕机了。
   如何去定义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需要组态人员好好琢磨一番的。

网友B:
最好不要弹窗口出来,特别是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

网友C:
难度应该不大。
关键是处理的方式,在没有人值班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影响正常的使用。

楼主:
大家好,我的WINCC没法打开帮助,函数什么意义没法理解,请问如果有报警产生时,就让报警画面弹出,应该用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A:
您不能打开帮助的原因在于您没有安装Wincc软件附带的文档盘,您可以在论坛上查找Wincc全局脚本手册来研究一番。

楼主:
我用的是开关量来触发报警的,现在用了另一种解决方法,通过捕捉触发报警的开关量,让其在全局动作里做逻辑运算,然后来触发窗口的弹出,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加重系统的负担,是解决问题了吧,很感谢大家

网友A:
如果只是捕捉少量的报警的话,这种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法,但是报警量大的话,势必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效率.

网友D:
不知在wincc里有没有全局新报警变量.
又,通常弹出一个报警列表比较好.这样的话,系统资源只是一个窗口,而报警多少都是显示在列表里.实际是一个窗口不停地出现在前台而已.

楼主:
我实际上是在每个图页上放置一个报警控件,通过开关量来触发它的显示或者隐藏,应该不会太占资源吧

网友E:
直接可以用报警记录里的触发功能,使报警后自动跳转到报警画面

网友F(2007-11-09):
 ”直接可以用报警记录里的触发功能,使报警后自动跳转到报警画面“

我认为这招最好!

网友G:
说的好,我改天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