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的关系

楼主(2007-10-03):
很多人问零线和地线是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一下,请大家参考:在工厂陪电中,零线和地线不能共用,零线主要目的是和火线在供电中形成回路.最终接如变压器的中性点,然后中性点接地.零线中允许电流通过.三相对称时电流为零.地线接设备外壳引入地网中,主要的目的是起到保护漏电时触电,包裹屏蔽线屏蔽干扰,感应电的存在.所以三相不对称时,今后小心零线带电.说的不对的请大家纠正,谢谢!

网友A:
对也不全对

关键是不能随便混用

网友B:
楼主说得很对,个人观点,

网友C:
 对也不全对。这跟3相5线有关系。3相4线。4线就是你说的零线主要目的是和火线在供电中形成回路.最终接如变压器的中性点,然后中性点接地.零线中允许电流通过.三相对称时电流为零.地线接设备外壳引入地网中,主要的目的是起到保护漏电时触电,包裹屏蔽线屏蔽干扰,感应电的存在.    而5线就是接在设备外壳上的线

网友:
看是 什么系统

网友D(2009-02-25):
楼主说的很对,同时还想请教一下,地线接地,零线最终也接地,那么零线和地线之间应该有个接地电阻,这个电阻是多大呢?

网友E:
我单位就是用的零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