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原因分析

楼主(2007-10-03):
(1)过电流跳闸的故障及原因分析
    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主要原因有:负载侧短路;工作机械卡住;逆变管损坏;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太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可能的原因有:升速时间设定太短;降速时间设定太短;转矩补偿(V\F)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的太小,引起误动作.
(2)过电压  欠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过电压跳闸的主要原因:电源电压过高;降速时间设定太短;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如果是来不及放电所造成的,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如果有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那么可能是放电支路实际不放电.
    欠压跳闸的可能原因有:电源电压过低;电源断相;整流桥故障.
(3)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功能预置不当.例如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与最高频率设定矛盾,最高频率的预置值必须大于上限频率和基本频率的预置值;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进行预置;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使用外接给定方式时,无起动信号.当使用外接给定信号时,必须由起动按纽或其他触头来控制其起动.如不需要用按纽或触头控制时,应将RUN端或FWD端与CM端连接起来.
    其他原因:机械有卡住现象;电机的起动转矩不足;变频器发生电路故障.

网友:
好多是程序编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