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读6se70变频器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7-10-03):
那个DB2.DBW24是从6se70读来的变频速度信号,它与5.-5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变频工作的信号,想问大家5和-5是以HZ为单位的吗,就是说当变频不管正向,反向,输入5HZ就算变频工作了.

还有如下图的意思是得出变频没有工作的信号,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不懂原理,大家一块来分析一下!

网友A:
第一不是以HZ为单位
第二-5与5之间算是有工作信号,但不能设备动作,可以认为安全信号不工作。

楼主:
DB2.DBW24是从变频读来的对应的0-16384的字,当小于-5,大于 5时,可说明变频反向,正向工作了.如果在-5与5之间,那么就说明变频没工作.大家在分析一下!

网友B:
判断变频器是否运行,用壮态字1,位2即可

网友C:
同意千山独步的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判断可能别有用意,比如判断是否要卷径计算等

网友D:
读来的0-16384与-5、5进行比较,大于5小于-5时将1送到mw360,在-5与5范围之间时,将0送到mw360。

楼主:
TO: lmhx
那有什么别的用意呢,方便的话,可以贴出来,让大伙学习一下!
在这个程序里是计算变频工作的个数,然后将每个变频实际的速度加起来,然后去除以变频工作的个数,得到一个平均值.

网友C:
按照你的说法,可以这样理解:
当变频运行在+-5之内时,速度波动会比较大,不在实际速度计算范围之内,记为零,在这个范围之外时才会计算实际速度

另外我在计算实际卷径时,当时计角速度在2%以下时不做计算,如计算误差也会很大。

网友E:
DB2.DBW24是从变频读来的对应的0-16384的字
为什么是这样对应的呢?

网友F:
首先要通过上下文程序查清楚DB2.DBW24是状态字的哪个字,再从变频器里查一下该状态字是干啥子的,才好分析上面的梯形图是干哪门子事儿的呀。如果光这样两句话分析可以有无数个解!!

网友G:
看不懂啊!要是有你们这么厉害,那我马上就跳槽!

楼主:
亚星说的对,那个DB对应什么,还得看参数如何设置的.
西门子规定连接量的字为0-16384

网友H(2008-04-17):
在5与-5区间的值则传入0 停变频器

网友I:
上位机识别变频器的状态(停止、运行、正向、反向、速度等),直接读状态字即可。

网友J:
判断变频器工作状态,并存储其状态字。

网友K:
变频器方面的参数还要设置的

楼主:
p734.1=32 就可以读取变频器的第一个状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