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活wincc6.0时的错误

楼主(2007-10-03):
在激活wincc6.0时弹出如下的对话框,是系统错误吗.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B:
这个错误基本上都是在Wincc6 SP2的系统上出现,在SP3的系统上应该没有此错误,请问楼上两位,是什么Wincc版本?

楼主:
用的是Wincc6.0 SP2版本.能避免这样的错误吗,不影响正常使用吧.

网友B:
如果您的软件的版权有问题的话,那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确定后基本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