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0-03):
本人有一台汇川MD300 1.5Kw变频器,不论是键盘控制还是外部控制,只要一启动面板就显示一个'0',有时还没显示,接着就像复位一样恢复,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变频器质量太差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风扇损坏。拔掉风扇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联系075529619920。

楼主:
并无虚言,确实并无虚言,我今天把风扇换了就好了,真的谢谢你!!!

网友B(2008-10-16):
汇川MD300 1.5Kw变频器开机变跳ERR18,A7840、TL082已换无效。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故障。

网友C:
看模块坏没有?A7840的电源有没有?A7840附近的电阻电容有没有损坏?,TL082附近的器件有没有坏?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请仔细检查。如果维修不了,请寄回汇川公司,我们可以帮您维修。

网友D(2009-05-14):
请问汇川MD320上电报ERR23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E:
ERR23对地短路,看一下电机有没有对地短路,如果没有,再看一下电网电压是不是太高,直流母线超过800V也会报此错误,如果都没有问题,建议联系客服,可能是IGBT的驱动电缆有松脱!

网友E:
上电时报ERR23两种原因:

1,检测电压过高 导致原因:a,输入电压过高,b,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2,检测电流过大 导致原因:a,电机对地短路,b,IGBT损坏(直通),c,IGBT驱动电缆松脱或断开(只针对37G以上机型),d,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查看霍尔是否正常,是否有进水或烧坏)

网友F:
那跳ERR09又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C:
Err09是欠压,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G(2009-08-08):
MD280.ERR02加速过电流报警

网友H:
汇川的MD320的机子 用在加弹机上 ,原来有左右两台通用的机子 ,通过PLC启动 ,2号机风扇坏了 拆下来更换风扇,然后装上去 因为试机把原来参数废除了 机子带动马达后 我去现场装机 ,按照原来1号机的参数进行调试 ,就是通讯地址 和 1号机不同 ,其余的参数都一样,机器启动后频率上不去 ,我怀疑是外围问题,于是将1号机的通讯地址改成2号机的通讯地址,上电,启动,可是频率还是没有,(1号机原先正常),再次拆回到1号位置,通信参数改回,发现1号机启动后频率怎么也上不去,求高手指教,确定机器是好的,外围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现在操作上,在线急等高手赐教 ,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H:
忘了写联系方式了 手机 15325260215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定对。你说用通讯控制启停,但是频率源是不是也是由通讯给定?还是通过别的通道给定?

启动后频率上不去 应该跟设备的工艺有关吧。请再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I:
因维修需要,我要一块华为变频器(TD1000-4T0037P)的开关电源厚模(F1452GH1)有的请与我联系1372573006 QQ499516574

网友J(2009-10-16):
MD320嗨难啊汇川变频器

网友K:
请问各位老师,汇川md20 变频器err24 是什么故障啊,说明书上说是保留,

网友K:
是汇川MD320 45kw的err24 是什么故障啊?请各位多多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C:
楼上好。如果您使用的是拉丝机非标,那么err24故障就是断线指示。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机器,那就是受到比较严重的干扰。

网友L(2009-11-29):
请问各位老师  汇川 MD330跳ERR14是什么故障啊 ?风扇没坏  上电就报警了

网友C:
温度检测出了故障。请联系当地联保中心,或拨打400-777-1260,我们协助处理。

网友M:
对:并无虚言 关于可能是风扇损坏。拔掉风扇试一下。如果还有问题,联系075529619920。 内容的回复:你好,汇川变频器(5.5KW)一运行跳 err02怎么回事,有时又是正常?变频器使用好几年了,会是大电容老化引起?

网友C:
请问楼上,是否做过电机参数辨识?负载是否过重?加速时间是否调整过?

网友M:
对:young-gun 关于

请问楼上,是否做过电机参数辨识?负载是否过重?加速时间是否调整过?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是用在大圆机上的,已经把电机负载卸掉了,变频器容量也设为5.5的,而且电流也只有4.5A就跳。

网友M:
有时候变频器又能正常工作,这和外部端子I/O板有关系(有更换过)?

网友M:
汇川变频器(5.5KW)F1-11--1(静止调谐)就会跳ERR04或ERR02

网友N:
我公司有华为变频器(TD1000-4T0037P)的开关电源厚模(F1452GH1),021-59738890-602

网友O(2010-03-25):
请问汇川MD320 1.5上电无显示,请问有那些原因?端子上有24V和10V.

网友C:
上电无显示有几种原因:

1  开关电源保护或损坏,如果端子上有24V和10V,说明开关电源没问题

2  缓冲电阻损坏

3  上电缓冲回路接触器损坏

4  整流桥或逆变模块损坏,

请检测一下。

网友C:
有时候变频器又能正常工作,这和外部端子I/O板有关系(有更换过)?

这个问题与I/O端子没有关系。建议送到我们的联保中心检测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

网友C:
汇川变频器(5.5KW)F1-11--1(静止调谐)就会跳ERR04或ERR02

有可能接地没有解决好,存在较大的漏电流。也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建议送到联保中心检测。谢谢。

网友P:
请问汇川320 11KW上电跳ERR18,手动复位后又跳ERR22,请问高手有哪些原因?

网友C(2010-04-26):
这个应该是是电流检测部分坏了。

网友Q(2010-06-23):
电流检测回路损坏,检测一下7840周边

网友R(2010-08-16):
请问汇川320一上电就跳ERR23是什么故障代码,说明书上没写。请哪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R:
知道的请联系QQ497185866

网友R:
对:qazwsx313 关于

电流检测回路损坏,检测一下7840周边

内容的回复:

请问汇川320一上电就跳ERR23是什么故障代码,说明书上没写。请哪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说明书上写了这个故障码。这个故障是对地短路保护了。

网友R:
请问汇川320 15KW上电跳ERR18,手动复位后又跳ERR22,请问高手有哪些原因?

网友R:
young-gun !请留个电话号码

网友C:
你可以拨打汇川公司统一服务电话:400-777-1260,

网友R:
谢谢!我这台变频器好了

网友S(2010-09-16):
请问汇川MD320。3.7KW,模块炸了。开关电源坏了。开关电源修好,就是一送电就显示HC。不知是驱动板坏还是控制板坏。

网友C:
请问模块坏了,换了吗?

网友T(2010-12-14):
MD300T2.2B-8一上电就报Err18

网友U:
汇川MD300 18.5KW 上电就是88888,请师傅们指点,急啊,我已没方向下手了.

网友C(2011-01-18):
上电显示88888,应该是驱动板的芯片损坏。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换驱动板了。

网友V(2011-04-22):
本人有一台汇川MD300 T3.7Kw变频器,跳ERR26是什么问题

网友V:
本人有一台汇川MD300 T3.7Kw变频器,跳ERR26是什么问题 ,请哪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W(2011-07-26):
你好、我现在有一块汇川的驱动板、模块炸了、我拆掉模块后、模块下面有一个八脚芯片,也炸了、看不清型号、哪位知道、告诉我那是什么芯片

网友X(2011-09-09):
我有一台江川MD320出现上电显示HC是那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X:
我有一台江川MD320出现上电显示HC是那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我的电话:18631076912,QQ337807800

网友Y:
汇川MD300 T3.7Kw变频器  跳ERR26 没有此报警代码,要么搞错型号 要么搞错代码

网友Z:
汇川 MD280 ERR04  怎么修

网友AA:
汇川MD320T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HU故障,(该机原先模块V相炸坏,电源是好的,风扇是好的,现模块已换好),没处理过这种故障不知如何下手,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B(2011-11-08):
是线路板上的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建议返还经销商维修!

网友AC(2012-07-24):
我接手一台汇川MD320系列,模块炸掉,,开关电源坏掉,都已修复。上电显示HC死机,请问这是哪的故障

网友AC:
汇川PLC新款H2U系列谁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D(2012-09-11):
本人有一台汇川md320变频器(11kw)用外部端子控制速度.但显示频率和实际频率只有设定频率的一半.请教各位师傅.急急急!谢谢!1835404393@qq.com

网友AE(2013-01-13):
有一台汇川MD320 11KW变频器调谐的指示灯长亮而且变频器没劲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F:
求教  汇川变频器MD300上电报警err22

网友AG(2014-05-08):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接修一台MD320  7.5KW  上电正常,运行报警:欠压故障ERR09 说明书上说的范围很广,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修,请指点!!!谢谢!

网友AH(2015-03-03):
汇川变频器MD320 上电转一下就报ERR12警报,怎么修!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I:
汇川MD320,37KW,报ERR04,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J(2016-02-22):
速求解决:汇川MD280NT37G上电报警err15

what,the, fuk

网友(2016-09-07):
汇川MD380变频器报警err07,请问是什么原因,输入电压正常,电机没有外拖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