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呀

楼主(2007-10-04):
各位师傅能告诉我线的平方和直径有什么关系么?比如10平方的线直径多少.多少平方的线直径是多少?是有公式还是什么????

网友A:
小学生问题.就是用圆的面积公式.半径平方乘派.

网友B:
截面积的计算公式应该知道吧S=(圆周率)*R*R

网友C:
好像有过类似的帖子,是问电流与接线关系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D:
 小学生问题.

网友E:
小学生的问题

网友F:
就是线的横截面积,

网友G:
电工手册上有,

网友H:
查一下<<低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