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MM440.6RA70等中的PPO是什么?

楼主(2007-10-04):
大家好,我想请教:在PLC与MM440的通讯时,要用到PPO.这个怎么理解?具体的一些相关资料能发点给小弟吗?还有就是PKW.PZD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装置怎么识别此次发送过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比如是转速信号,或者是别的呢?

网友A:
PPO 在PROFIBUS 通讯中确定的参数和过程数据字的数量(Parameter Process Data Object)
,可以到MM440的手册中找到详细说明。

网友B:
PLC与MM440的通讯资料我刚刚上传了,等待审核通过.

网友C:
ppo是过程过程参数,它包含了PKW和PZD。
PZD是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和变频器返回的状态字的集合,例如电机的速度,电压设定值;而PKW则是电机本身的一些参数,例如额定电压,电流,在控制中一般不去改变PKW。
MM440的软件部分是西门子独有的连接器技术,这部分比较复杂,这里很难说清,简单说就是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调整变频器的设置。为了和PLC进行通讯MM440中有专门用于远程控制的字,对连接器进行设置之后就可以一对一的传送速度设定或是接受实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