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的执行器

楼主(2007-10-04):
执行器在买来后,在未调试的情况下,不能马上投入使用,必需按说明书调试.接线必须完全正确.远控最好在5%-95%之间,若想更好的调整也不能完全在0-100%,否则寿命减短

网友A:
远控最好在5%-95%之间,若想更好的调整也不能完全在0-100%,否则寿命减短???   远控不能长期工作在全开全关状态是啥牌的执行器,没
调试好吧。

网友B:
远控不能长期工作在全开全关状态是啥牌的执行器,没
调试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