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10-04):
求助:我安装完Step 7软件后显示Cannot Connection to the SIMATIC Manager service,初步估计是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出问题了。却打不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显示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Please start the service。再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去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启动不了。想卸载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重新安装,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可能是你安装的软件有冲突,到事件查看器看看。

网友C:
重新安装啊

楼主:
已经重装系统

网友D:
重装系统还不行?

网友E: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哟,或与别的安装文件有冲突,当你作好系统后,先装STEP7,试试

网友F:
STEP 7软件和ABB 的DCS系统软件冲突,第一次的时候差点误了我大事。

楼主:
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杀毒软件或防火墙与软件相冲突。
   关掉后重装就解决了。

网友H:
没有遇到,估计是授权问题。

网友I:
软件冲突吧

网友J:
安装时最好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G(2008-01-14):
    楼主没关杀毒软件试试吗?
    是别的软件兼容问题吧。

网友K:
用优化大师卸载。

网友L: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网友M(2012-12-26):
好东东,谢谢分享,灰常感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