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接法

楼主(2007-10-04):
我公司一个加热器,220V串联接法6跟,总电阻是54欧姆,现是用国产的加热,一上去就烧了,不知道那家加热管好,或有什么方法改进.

网友A:
换功率大一点的加热器

网友B:
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你所用电热管是多少V的?串联后有没有达到电源电压标准?

网友C:
国产的电热管耐压值不匹配,质量那么差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加热管选用要注意分风冷,液式两中。220V串联接法6跟,总电阻是54欧姆。一根是9欧,接法有问题,把你的接线图画来看

网友E:
    质量就是再次,也不能一通电就烧吧?关键是明白你的每个加热单元,即每只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还要注意的就是加热管的使用介质条件.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