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mon CPM2A怎么编写路灯定时开关

楼主(2007-10-04):
比如:我要控制路灯
19:30亮  24点降压节能   5:30恢复正常    7:00熄灭  每天周而复始

谢谢各位前辈了!
非常急切!!谢谢!

网友A:
感兴趣,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请高手赐教!

楼主:
求梯形图

网友B:
采用系统时钟,进行比较。

网友C:
编程手册有具体时钟的介绍
AR17开始吧
不是太难

楼主:
我真是太菜了,有哪位兄台能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吗

网友D:
怎么说哪,所有的PLC都能简单实现,不过只此功能的话建议用微电脑时控开关,便宜简单

楼主:
我要控制的不是一两盏灯,而是很多灯呢
谢谢了

网友E:
我建议考虑毕庆民的建议,你可以用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做过渡,如果使用PLC的话,也不过如此.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梯形图怎么画~~~

网友F:
对啊  我也试了几次都没有弄成

网友E:
如果每天都是按一个时间段时间点亮或熄灭的话,只要用比较法,比较AR19的低8位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我也大概知道要比较,但要把梯形图画出来还是比较困难

还有就是用万年历好还是用定时好???????????

网友G:
用万年历吧,如果就以上4个时间,那就用比较吧,用MOVD把AR区的当前小时和分钟放到同一个DM里,把你设置的小时和分钟放到4个DM里,注意高低位要对应,然后,分别让当前时间DM与4个设置时间DM作比较,相同时输出个信号,去置位或者复位你的输出,如果多的话可以做一个比较表,不用写那么多的比较指令了。这样应该可以达到你的效果了。

楼主:
很感谢楼上这位朋友!

楼主:
请问读取高8位或低8位的指令是多少

网友G:
FUN(83) MOVD 字传送指令。

网友E:
试一下,将AR19中的数据读出,并用ANDW进行逻辑与运算,去掉高8位数值.

网友H:
大家只是在这儿讨论用什么方法合适,有哪位高手列出梯形图最好了,也好让我们这些不太懂的学习学习..

楼主:
就是  这位仁兄说得对

网友G:
LD 25313
MOVD(83) AR18 #12 DM0
MOVD(83) AR19 #210 DM0
LD 25313
CMP(20) DM0 DM10
AND 25506
OUT 200.00
LD 25313
CMP(20) DM0 DM11
AND 25506
OUT 200.01
LD 25313
CMP(20) DM0 DM12
AND 25506
OUT 200.02
LD 25313
CMP(20) DM0 DM13
AND 25506
OUT 200.03
LD 200.00
SET HR0.00
LD 200.03
RSET HR0.00
LD HR0.00
AND 200.01
SET HR0.01
LD 200.03
ORNOT HR0.00
RSET HR0.01
LD HR0.00
OUT 10.00
LD HR0.01
OUT 10.01
END
1000:灯开关输出
1001:节能开关输出
DM10:设置开灯时间
DM11:设置节能开时间
DM12:设置节能关时间
DM13:设置开灯时间
简单写了一下,没有调试,有什么问题再发贴好了!

楼主:
无论如何都该谢谢了!

网友F:
如果没有时钟 该怎么写啊?   sh399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让大家思考思考

若 路灯控制按春夏秋冬来选择不同的时间来开和关,需要写4个子程序吗?

楼主:
color=#008000]b]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让大家思考思考

若 路灯控制按春夏秋冬来选择不同的时间来开和关,需要写4个子程序吗?

网友G:
太简单了,相同道理,把月份提出来放到一个DM里,然后与要改变时间的月相比较,比如5月1日要改个时间,那把月份等于5时,在DM10~DM13里传入你想要设置的时间,这样就可以了,用不着什么子程序。
如果没有万年历,在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系统的1秒脉冲或定时器中断,做时基,写一个24小时时钟就可以了。如果要用到月份,那写起来复杂一点,有大小月和平润年之分,这要看你水平了。

网友E:
还好,你还没有说需要用当天的日升日落来控制灯,要不然是不是就要加传感器了,呵呵.

网友I:
用系统时钟做应该不难。

网友J:
可是不怎么准的啊

楼主:
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安装光控开关,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比如天黑来得异常的早

网友K:
^_^一个简单的问题经过认真分析添加功能后也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_^不错呀,有时间也做个程序试试,在发上来呀。

楼主:
就是 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L:
光控开关,可以考虑.有时下雨阴天了.天气不好的时候光线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就来个中断..

网友M:
弄个光控开关就搞定了.

楼主:
这个光控开关在梯形图里面也要体现出来吧?
是否也要用到中间继电器,然后把中间继电器并联在输出灯开关[b]1000[/b]上就可以 了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 是不是我说得不太清楚啊

网友N:
学习, 可惜我自己没有PLC调试~~~

网友O(2007-11-07):
告诉你个最实惠的办法,用OMRON的ZEN系列可编程继电器,自带的时钟最适合你这样的用法,有问题Q我 94051004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 ,这是我用梯形图转换过来的 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了!

网友P:
在此推荐一款专为路灯控制的PLC,内部定义了简洁明了的TIMER,只要设定好相应的年月日即可实现精确的定时,对大小月和平润年系统内部自动计算,该系统还实现了远程网络控制.目前成功的案例是新疆市政路灯工程集控系统,有这方面的问题请联系:13524896404或Luoykmail@sina.com

网友Q(2008-01-31):
其实还是要看你所使用的是哪种品牌的PLC,同样是欧姆龙PLC,因型号不同差异也较大,如CS1系列的如果要定时就必须用MOVD指令提取时间进行比较,但是如果你用的是CH200HG的,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完全可以用比较指令直接跟时间区进行比较,当设定的时间等于时间区里时间时就动作。

网友R:
利用接点比较指令再利用系统时钟比较就OK了

网友S: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2842有个很现成的答案。

网友T(2009-02-25):
受益匪浅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U:
按照指令试试看看!!!!!!!!

网友V:
用系统时间来做,加上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