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急!求助:FANUC数控系统的故障

楼主(2007-10-04):
有一数控车床,国庆节休息时,打扫了一下电气箱里的卫生,用气泵吹的。
今天上班就出了故障:414
一交流伺服单元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我看说明是:NOT READY
另一交流伺服单元的液晶示屏上显示“8.”,好你也不正常。
测量了一下输入电压,3相220V,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拜托各位大侠,车间等着工作呢。

网友A:
是不是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B:
显示8的伺服驱动器过流,模块损坏或驱动有问题。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C:
难道是气泵把金属粉尘吹进伺服里去了?

网友D:
看样子有时候勤快了反而做坏事了!!!

网友E:
勤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深有体会:以前我是新手时由于勤快,导致了好几次故障:一次是清扫满是灰尘的电路板时把排线给弄断一根.还有一次也是清扫满是灰尘的电路板,结果没清好,造成灰尘聚集一起短路了.
所以,清扫卫生时一定要仔细!

网友F:
维护保养一点都不难,关键看你保护措施和处理方法是否得当。
你那两个伺服应该是小问题,需要维修联系我:上海13052376297

网友G:
414后面应该还显示被检测到的坐标轴名,可以看看诊断号720

网友H:
都是勤快惹的货。

网友I:
注意下使能端,控制线的。

网友J:
买这么好的系统,花了不少钱吧~~~~
花钱了就要学会享受,问问生产商多直接.

网友K:
是不可以用压缩空气吹的.因为有水,有油的存在
不过还是建议你检查一下外围的线路

网友L(2007-11-18):
交流伺服单元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我看说明是:NOT READY
查一下急停按钮,及各个方向减速开关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