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差电机

楼主(2007-10-04):
滑差电机正常运行中,因为接线的问题,电动机突然断电,而控制器没断,如不及时断控制器电,控制器会不会烧掉

网友A:
 “滑差电机正常运行中,因为接线的问题,电动机突然断电,而控制器没断,如不及时断控制器电,控制器会不会烧掉”

1、电机突然断电,减速停转;
2、测速发电机输出电压减小到零;
3、反馈转速为零;
4、控制器输出直流最大,滑差离合器磁极励磁电流最大;
5、应立即停车,否则滑差离合器磁极励磁电流最大而发热,时间长了会烧毁线圈;
6、控制器一般不会烧掉!

网友A:
这时对控制器,即可控硅可控整流输出电流大,可控硅过流烧毁的可能性有!

楼主:
我猜也是。别人接的线。我预测结果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烧.控制器电流和电机有没有电没关系.只要不是长时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控制器和线圈都不会烧,即使是长时间。

网友D:
控制器和线圈都不会烧,长时间也是不会烧。

在调速器最初生产研制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E:
没什么影响,测速发电机输出电压减小到零,滑差离合器磁极励磁电压减小到零.

楼主:
那为什么接线时,一定要电机先得电,控制器再得电?

网友A:
控制器先得电时,测速发电机输出为零,反馈为零,控制器可控硅导通输出电流大,是一种不安全操作方法!

网友F:
电机先得电,控制器再得电,那反过来,电动机失电停转,控制器也应该失电呀!

网友C:
没有这个规定,一般设计是用电机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通控制器的电源,电机启动的同时,控制器也上电。如电机先启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电机空载启动。

网友G:
 控制器和线圈都不会烧,长时间也是不会烧。为何,是因为线圈在滑环铁套里

网友H:
不会烧因为是直流电

网友I:
刘工精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