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改造较复杂的继电-接触式控制系统

楼主(2007-10-04):
    用PLC改造较复杂的继电 -接触式控制系统,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了解系统改造的要求.用PLC替换远继电-接触式控制电路,尽可能的使用原系统中的可用元件,在满足控制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采用便宜的PLC,要预留一些输入输出点,以添加功能时使用.
  2)了解原设备电器的工作原理.根据生产的工艺过程分析控制要求,如需要完成的动作(动作顺序,必须的保护和连锁等),操作方式(手动,自动,连续,单周期,单步等).根据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根据系统构成方案和工艺要求确定系统运行方式.
  3)根据控制要求确定所需的用户输入输出设备,据此确定PLC的I/O点数.
  4)PLC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正确选择PLC对保正整个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起着重要作用.选择PLC应包括机型选择,容量选择,I/O模块选择,电源模块选择等.
  5)设计控制程序.控制程序是整个系统工作的软件,是保证系统正常,安全,可靠的关键.因此 控制系统的程序要经过反复的调试,修改,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6)如不满足要求,再返回修改程序或检查线路,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PLC的选用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的原则是需要什么功能,就选择具有什么样功能的PLC,同时也适当兼顾维修,备件的通用性及今后设备的改进和发展.另外,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块,例如:开关量的输入与输出模块,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模块,高速计数器模块,网络连接模快等.
  2)对于同一型号的整体式PLC,除按点数分成许多档以外,配以不同点数的I/O扩展单元,来满足对I/O点数的不同要求.对于一个被控的对象,所用的I/O点数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但考虑到设备的改动,或I/O点的损坏,一般应保留1/8的余量.
  3)除了I/O点的数量,还要注意输入输出信号的性质,参数和特性要求等.输入信号的电压等级和变化频率;信号源是电压输出型还是电流输出型;输出端点的负载特点,数量等级以及对响应速度的要求等.据此来选择和配置合适输入输出信号特点和要求的I/O模块.
  4)通常PLC的程序储存器以字或步为单位,例如1K字,4K步等.这里,PLC程序的单位"步"是由一个字构成的,既每个程序步占一个储存器单元.
  PLC应用程序所需 储存器容量可以预先进行估算.根据经验,对于开关量控制系统,程序所需储存器字数等于I/O信号总数乘以8.而对于有数据处理和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系统,所需的储存器容量要大的多.
  5)当程序需要平繁修改时应选用CMOS-RAM;当程序需要长期使用并保存5年以上不变时,应选用EEPROM或EPROM.

网友A:
不错,对搞设备改造的大有益处

网友B:
要视情况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