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在没有脉冲情况下,电机就自行运转

楼主(2007-10-04):
用plc脉冲给安川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当s-ON为常ON时,在没有脉冲情况下,电机就自行运转。不知何处有问题,希望指教,小弟急盼!

网友A:
使能后伺服无指令自转,确认伺服是在位置模式而非速度模式下?如确认,轨迹是所谓的干扰,检查接线和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