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7-10-04):
                  可编程运动控制器使用说明
                          3.0版
                  联系人:陈生 13924283451
配件:
可编程运动控制器由一块主板,中文液精显示器,键盘,外接存储器,开关电源组成。

适用范围和性能:
1.适用于开关控制和非连续轨迹的运动控制(即从一个位置(点)到另一个位置),可控制五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运动。有分时动作,和任意两轴联动两个版本。
2.控制器有输出14个输出控制点,13个输入检测点。(含电机控制点在内)
3.单次输出脉冲数最大99999999个。频率100hz-23Khz。适合细分数为每转1000个脉冲以下。推荐       减速比不大于1:20。
4.用户可设定最小机械精度。电机移位量可以使用步数,毫米或角度或其他自定义单位。
5.有自动消除累积误差功能。
6. 可存储5个工作程序,每个工作程序可编写254行。
7. 电源电压为+4.9-5V和+11.9-12V两组.工作温度为

抗干扰要求:
本控制板的稳定性全靠电源的抗干扰能力来保证。在干扰重的环境使用请在开关电源前串入交流滤波器,交流输入端并接330v压敏电阻,主板要有屏蔽外壳。外壳,开关电源,滤波器,及其他有接地线端口的设备要有可靠接地。信号线应与高压线分离布线,必要时使用屏蔽线,尽量缩短信号线的长度。

控制器接线方式:
1. 控制器配有双路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5V供主板内电路使用,12V供外部输出输入信号,传感器,及其他小电流设备使用(1A)。
2. 控制器要求电机驱动器必须设定为单脉冲方式。所有输出输入信号为共负(地)方式。
3. 信号分配参照电路板布局图。

机器的设定
1. 给定电机名称:
可以命名为x轴,y轴,z轴,a轴,b轴或1轴,2轴,3轴,4轴,5轴。
2. 机器原点设定:
控制器规定原点为初始出发点,离开原点为正转,靠近原点为反转。用户可通过调整步进电机线的排列顺序来适应控制器的要求。
3. 机器坐标的设定:
1. 步进电机转动一个脉冲,使机械产生的移动距离定为一个坐标单位。例如电机转一个脉冲,机械移位0.01MM。则坐标最小单位=0.01mm。
2.测量出每轴最大行程。例如1个脉冲移动精度为0.01mm, 可移动长度1000MM,则     1000/0.01=100000个坐标点.

键盘使用:
  Enter 确认键 Del 清除/小数点 0-9数字键  →←↑↓ 光标移动键 Pgup/pgdn 电机     频率选择

程序容量和工作程序选择:
控制器可存储5个工作程序,每个工作程序可编写254行。每次上电后控制器会要求用户选择工作程序,当装入程序后只要不断电,即使按了复位重启控制器都不会再次要求用户重新选择工作程序。

开机主菜单
当程序载入后显示器显示主菜单,用户可用光标选择 “编辑” “运行” “手动” “设置” 四种模式。选定后按确认键(Enter)确认。

编辑菜单
进入编辑菜单后,用户可选择 “编辑” “删除” “通信” “退出”选定后按确认键(Enter)确认。
编辑:进入后控制器显示当前行号 “001”此时可按 "del" 键清除当前行号然后输入别的行号,并按确认键(Enter)确认。如果当前行为空的,控制器会询问是否在当前行输入程序。如果当前行已有程序则显示当前行程序。此时用户可对该行程序进行修改或删除。在输入指令代码后,用户只需根据显示提示输入即可。
删除:删除当前已装入的工作程序,但不会对外部存储器进行删除。
通信:此功能用于从外部存储器载入工作程序,或保存用户的工作程序。(当程序改动过后应在断电前将程序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
退出:退出编辑

运行菜单:
选择了运行菜单后,控制器就会运行当前的工作程序,也可直接按外部启动键运行程序。程序是按照行号由小到大顺序执行,执行到254行后自动返回第一行重新开始。停止运行只能按复位键停止。

手动菜单:
可对各个电机进行单独手动移位。

设置菜单:
可设置每个轴的移位精度,当精度=1时电机步数为脉冲数,当精度<1或〉1时电机
步数为长度(mm)或角度形式。当重新设定机器精度后,请进入编辑菜单保存一次。

指令代码表:
1 X(1) 电机动作
2 Y(2) 电机动作
3 Z(3) 电机动作
4 A(4) 电机动作
5 B(5) 电机动作
10 X 返回零点
11 Y 返回零点
12 Z 返回零点
13 A 返回零点
14 B 返回零点
18 斜线运动
19 圆弧线运动(1/4弧)
20 开启搜索
21 开启指定端口
22 关闭指定端口
23 等待指定输入端信号
24 立即转移到指定行号执行
25 判断指定端口状态
26 周期循环
27 调用子程序
28 定时
29 等待启动信号
30 启动故障检测
31 计数器加1
32 计数器清零
分时动作版本没有斜线,圆弧功能。

开关类:开关类指令可以输出或关闭信号,用于控制继电器控制及一些电平信号的控制。开启信号输出(空载12v,负载后压降为5v) 关闭信号输出(0v)
21 开启输出信号1-14
22 关闭输出信号1-14
第14点只能接受5V电压,输出0v开通,5v关闭,输出电流只能用于驱动发光二极管。一般用于信号指示。用于其它驱动须加放大电路。

电机控制指令
1. X(1)电机单独运动
2. Y(2)电机单独运动
3. Z(3)电机单独运动
4. A(4)电机单独运动
5. B(5)电机单独运动
10.X电机返回机器原点
11.Y电机返回机器原点
12.Z电机返回机器原点
13.A电机返回机器原点
14.B电机返回机器原点
18.斜线运动
19.圆弧运动
20。搜索命令

电机移动量可用长度,角度或步数为单位。
当使用长度(毫米), 转角(度数)单位时,移动量用”位移”为名称,小数点后有效位7位.
当使用步数为单位时,移动量用”步数”为名称.
用户可在主菜单“设置”功能中设定每个轴1个脉冲所移动的距离(mm)或转角度数。
当等于1时移动量以步数单位.当小于1时移动量以长度(毫米)或转角(度数

网友A:
放在这里,广告味过重了,建议楼主自行搬到自助资料区或厂家信息板块去。

网友B:
能否私下交流?对楼主产品很感兴趣!电邮:txcqdf@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