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QK-4910-02A说明书

楼主(2007-10-04):
有一套凯泉的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压力无发调节,有该型号调节器说明书请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2008-11-30):
请致电:010-81430638

网友A:
● 参数表:KQK9621-45A面板上的参数表给出了常用的系统运行
参数,参数意义详见参数表,对具体设备来说,一般只使用部分运行参数,未使用的参数其设定值无意义。
●指示灯:做数据(参数)发送提示。
● 操作键:P键—用于参数及其显示转换,每按下该键1次,参
数号增1(持续按键无效),对应的参数值显示于后3位。▲键与▼键—用于参数值的修改,每按下该键1次,参数值增或减1个最小单位,按下该键并持续2s后,参数值会连续快速增、减直到松开按键。⊙键—每次参数修改后,必须按下该键才会确认并永久保存。同时正在显示的参数会通过数据端子发送出去,发送时LED指示灯闪烁,对应的PLC输入端指示灯闪烁。

● 操作注意:
1、 一般应在停机状态设定系统运行参数。
2、 首次上电显示值会有乱码,按P键、▲键、▼键循环1次可恢复。
3、更改任一参数后,请及时按⊙键确认保存,全部参数更改完毕请转到0
号参数(参数锁),并将0号参数值设为0,以防误操作更改参数。
4、连续10S内无键按下,面板LED数码管会自动返回压力或频率显示。
5、频率F与压力H显示时,通过▲键与▼键可做0点校准。

参数收发
● 参数发送:每次按下⊙键,当前的显示数据被发送出去,数据格式为:8位参数值,5位参数号,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参数值在前,参数号在后。
● 数据发送时,LED指示灯跟随同步信号闪烁,调整c参数可改变每位信号的发送时间,可在10mS-250mS之间调节。更为可靠的是根据PLC输入指示灯闪烁情况判断参数发送情况。
● 参数接收:PLC接收程序可根据个人习惯编制,例如在PLC主程序循环中检查接收1位,也可安排在外部中断时接受1位不论如何接受,由于是1位1位的开关量接受,无严格时序要求,只需考虑正确的位信号接收方法以及接受13位后的数据处理。因此PLC编程是简单而方便的。

请致电:010-8143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