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26网络?

楼主(2007-10-04):
大家好!

小弟以前做过300和400的PLC,最近接触西门子200的PLC,很多问题都不懂,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现在我有两个226PLC的模块,还有两个CP243-1,要通过以太网连接。

想问一下200系的上位机画面也是用Wincc做吗?

如果是用Wincc做画面,我该怎么在Wincc里设置才能通过以太网和PLC连接勒?

希望懂的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很感兴趣,关注中

网友B:
有许多组态软件支持S7-200PLC。可以使用它的OPC,那么就可以用组态软件的OPC功能连接S7-200了。
更有组态软件可以使用S7-200的通讯口直接连接了。因为CPU226有2个通讯口,那么它可以作为从站连接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甚至CPU226还可以作为MODBUS从机或主机。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欢迎相互切磋。

网友C:
可以用WINCC的

网友D:
1、200系列的上位机画面可以用Wincc,也可以用iFix、Intouch、组态王等监控软件。

2、如果是用Wincc做画面,可以采用OPC方式连接,配置时要采用Simatic Net软件,CP243-1的随机光盘或网上有配置方法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的指教。
我在设置OPC网络的时候 OPC条目管理器/LOCAL下面没有Simatic Net选项,请问这是怎么会事。是还要装什么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