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软件问题?

楼主(2007-10-04):
我的Wincc装了钥匙的,怎么在编辑画面的时候老是弹出以下提示框。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2 there are insuffic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运行regedit),在下面所所示的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Designer\DynamicWizard下新建字符串:
名称为database,
值为c:\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说明:值不一定要为c:\Program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要根据个人安装WINCC的路径而定。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之后出现以下提示:
stgopenstorage hr=80030003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open another shared file
则说明使用的字体不对,使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上面的值。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高手的指教,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