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如何利用隔离变压器消除谐波对数控机床的影响?

楼主(2007-10-04):
不知大家在中使用的三相隔离变压器都采用什么连接方式?原边对副边,是星星(Y—Y),还是是星角(Y—Δ),抑或角星(Δ—Y)?当然单就组合而言,还有角角(Δ—Δ)。
有个说法是,采用星角(Y—Δ),接法有利于对网侧三次谐波的抑制,而采用星星(Y—Y)接法反而会加剧网侧三次谐波对负载侧的影响,易造成过压,烧毁驱动。
而最近一期的控制工程中文版上,一篇出自施耐德的关于谐波抑制的文章也提到了利用三相隔离变压器抑制变频器运行谐波的问题,其中也谈及角星(Δ—Y)连接,或者角星(Δ—Y)交错绕组等方法。
在数控机床配电方面经验丰富的网友能谈谈隔离变压器的应用经验,尤其是绕组间的Δ—Y搭配关系。

网友A:
干了怎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隔离变压器还有如此的使用讲究!!!我即便是使用隔离变压器也是Y-Y这样接法。没考虑怎么多!!!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真没人留意过?

网友A:
会不会是斑竹考虑太多了?????????

楼主:
也许真是我多虑了!

网友B:
“有个说法是,采用星角(Y—Δ),接法有利于对网侧三次谐波的抑制”
1、三相交流电,是彼此落后120度的三个交流电势;
2、三相交流电的三次谐波,是彼此落后360度的三个交流电势,即同相位;
3、这样当三相交流电路采用Y接时,三次谐波在零线上相加;
4、这样当三相交流电路采用Δ接时,三次谐波在Δ闭合回路上相加形成环流而消耗在绕组内;
5、采用星、三角(Y—Δ)接的变压器,在对三相交流电变压的同时,对三次谐波起到阻断能耗的作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刘志斌”的精彩分析!
不过这样一来,根据“4、”则变压器要发热加剧了。

网友B:
这样当三相交流电路采用Y接时,三次谐波在零线上相加,如果是对称负载,无工作零线时,三次谐波被开路阻断;

网友A:
看来以后定做隔离变压器得要做成(Y—Δ)。顶!!!

网友C:
各位朋友
看了上面的帖子,我在公司看到的加工中心的电气柜里面的变压器的原边的输入电压是三相380V,副边的输出是三相220V的电压,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三相220V的电压吗?如果有他的用途是什么呢?哦机床的系统是FANUC的.
请大家指教!!

楼主:
FANUC的驱动多用三相220V的电压。

网友D:
日系系统的电压等级多为三相AC220V或者三相AC200V
我们公司用日本按川伺服,电压等级是200V。

网友D:
日本工业用电为三相交流220V,市电为单相交流110V。

网友E:
我们的产品,在6RA70前就加的角-星变压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6RA70本身电力元件产生的三次谐波影响不到电网。

网友F:
应该对多次谐波都予抑制,不过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通常关注到3次谐波就可以了。就星角(Y—Δ)变压器而言,与其说是抑制网侧三次谐波,还不如说是防止三相零序电流(虽然三相零序≠三次谐波)。以前看过FANUC的系统其伺服和主轴放大器输入电压要求是3相200V的(当然FANUC也有3相380V输入的比如 αiSV40/40H伺服驱动器,但多数还是200V的。)

网友G:
破有感悟 我说怎么总烧驱动器呢!

楼主:
“三相零序电流”———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三相零序电流”就是工作零线电流!

网友H:
这真好的讨论分析. 到今天才知道它是这样的功能作用,原都以为就是转换和隔离电压作用的.
谢谢了.

楼主:
“三相零序电流”就是工作零线电流!———谢谢!

不过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结,都没有零线的事啊?!

网友F:
“三相零序电流”就是工作零线电流!---叫剩余电流似乎更准确。

网友I(2008-04-09):
这样的讨论分析真好. 到今天才知道它是这样的功能作用,原都以为就是转换和隔离电压作用的.

谢谢了.

网友J(2011-03-04):
能给出施耐德那篇文章的标题吗?没搜到。。

楼主:
老版的《控制工程中文版》已经关张大吉了, 不知原来的文章在现在的《控制工程亚洲版》是否还能找得到?

网友K:
看到过这种结论,具体分析忘了,零序电流过大就会在次级y接的电源变压器上产生通过变压器壳体的磁场 ,这个将产生较大损耗,导致电源变压器过热。

楼主:
只能找到英文原文了!

Reed 咨询旗下《Control Engineering》过刊 May, 2007 第 IP1 页 出自 Schneider Electric 的文章“Control Harmonic Distortion”‍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