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深井泵接头处理方法?

楼主(2007-10-04):
百米以下,怎么处理,同行请交流经验.谢谢 .

网友A:
我们一般先用热缩管处理后,用防水胶布(有弹性的那种)缠的时候要慢点,勒紧,多缠,然后用704胶套管灌好,基本上电机坏了时接头没问题,主要是胶布要处理好.

网友B:
和楼上得差不多,主要是防水胶布缠好.

网友C:
用防水胶布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没有防水胶布时,可以用玻璃胶图满,然后用一般绝缘胶布包好。效果也是蛮好的

网友E:
1楼的方法可以
玻璃胶不行

网友F:
接头先用胶布缠一层,在用热缩管处理,防止有毛刺扎破热缩管。热缩管上缠塑料胶带二层即可。
  别以为漏水有什么危险,所有潜水泵提上来,打开接头都是湿的,因为水电阻很大。

网友G:
  用防水胶布包好后问题不大,玻璃胶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H:
没做过百米深的,1楼的应该可以

网友I:
还没处理过深水泵。

网友J:
没干过深水井的活,学习了。

网友K:
先用连接管压接,然后用防水胶带缠绕,再用PVC塑料带包扎,最后用塑料带包扎。

网友L:
   先用高压自粘带(J-20)缠好,再用塑料带包好就可以了,我处理过好多,没记得接头有什么问题

网友M:
先清洁要处理的部位,用绝缘胶带缠绕,再用高压自粘带(J-20)缠绕,要多缠拉紧,最后最外层加一层保护层就可以了.

网友N:
高压自粘带不就是防水胶带吗?

网友O:
我们的水下设备接头先用热缩管处理,然后缠上绝缘胶布,外面使用套管套上,套管内部灌注环氧树脂固化处理。

网友:
先用高压自粘带,在用防水的多包几层

网友P:
用热缩管处理,在用防水的多包几层.

网友Q:
用防水胶带多包几层,慢拉紧。OK 。我用了几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