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VB问题,

楼主(2007-10-04):
有哪位知道下面这语句具体什么意思,不胜感激!
Txt_pressNow.Text = Format(Val("&H" + Mid(buff, 19, 3)) / 5.17, "#0.0#")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不知道啊,能否写的清楚点

网友B:
不知道,但知道是公式(我看见英语就头疼)

楼主:
VB6.0里面文本的一个属性,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pv_zt(2) And 4) = 4 中间那个AND什么意思哦,初学者搞不懂!

网友C:
把"&H"和从变量buff的第三者19个字符开始的3个取出来,相加后变化成数字型,再/5.17,然后格式化成“#0。00#”要求的数据类型。我也学艺不精

网友C:
VB:Format 函数示例

来源:VB学习乐园 所属类别:语法基础 发表时间:2006-04-11 08:03:37 浏览人次:2566

本示例显示用 Format 函数做格式化输出的不同用法。对于日期分隔号(/),时间分隔号(:),以及 AM/ PM 等文本而言,其真正的显示格式会因计算机上的国际标准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开发阶段,日期与时间是以短日期的格式,配合代码的国际标准来显示的。而在运行时,短日期则是根据系统的国际标准而定,而系统的国际标准和代码的国际标准可能并不相同。本示例中是假设国际标准为 English/United States。

MyTime 及 MyDate 在开发环境下,使用系统的短日期设置显示出来的。

Dim MyTime, MyDate, MyStr
MyTime = #17:04:23#
MyDate = #January 27, 1993#

' 以系统设置的长时间格式返回当前系统时间。
MyStr = Format(Time, "Long Time")

' 以系统设置的长日期格式返回当前系统日期。
MyStr = Format(Date, "Long Date")

MyStr = Format(MyTime, "h:m:s")  ' 返回 "17:4:23"。
MyStr = Format(MyTime, "hh:mm:ss AMPM")  ' 返回 "05:04:23 PM"。
MyStr = Format(MyDate, "dddd, mmm d yyyy")  ' 返回 "Wednesday, Jan 27 1993"。
' 如果没有指定格式,则返回字符串。
MyStr = Format(23)  ' 返回 "23"。

' 用户自定义的格式。
MyStr = Format(5459.4, "##,##0.00")  ' 返回 "5,459.40"。
MyStr = Format(334。9, "###0.00")  ' 返回 "334.90"。
MyStr = Format(5, "0.00%")  ' 返回 "500.00%"。
MyStr = Format("HELLO", "<")  ' 返回 "hello"。
MyStr = Format("This is it", ">")  ' 返回 "THIS IS IT"。

楼主:
(pv_zt(2) And 4) = 4

楼主:
上面中间那个   And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逻辑 与 的意思。

网友E:
你能把上面这条语句所实现的功能说一下吗,有一些的函数有点看不懂.

网友C:
就是把数组pv_zt(2)的数据和4逻辑与。

楼主:
非常感谢  newchp   的解答,,谢谢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案子想改动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