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人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7-10-04):
高手们:
请问EVIEW人机到底可不可以下载到电脑进行编辑,修改?

网友A:
这不需要高手
可以的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我刚接触这类屏,不知如何使用该屏软件的下载/上传以及修改?
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没有电子版手册吗?

网友B:
低手可以吗?我记得好像不行

网友C:
一定可以的,用过的//
再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A:
西门子的不行倒是正常的

网友D:
一般来说人机界面(各种类型)内的程序用电脑下载下来只能阅读,不能编辑和修改.要想编辑和修改只能用原程序.

网友E:
手册上有,下载后用工具里的反编译可以修改

网友F:
可以修改

网友G:
我们可以把触摸屏中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中,然后再把这个程序在计算机里模拟或者下载到其它的触摸屏中运行。但是上传的文件为*.eob文件,这种文件是不能再通过EB500来进行编辑的,要反编译后才可以。
在EB500编辑界面中是不能执行[上传]操作的,必须通过[EasyManager]中的[UpLoad]来上传程序。
打开[EasyManager],设置好相应的参数,按下[UpLoad],弹出图7所示对话框:
图7
输入给该程序指定的文件名,按下[打开],这时如果该程序在设计时设置了上传密码,就会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将弹出如图8所示对话框:
图8
上传完毕按下[确定],然后到相应的位置找到该文件再下载到别的触摸屏中或进行在线模拟操作即可。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了。
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H:
能修改,如果要重新编写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反编译,修改,上传即可。

楼主:
好人真多,我自己做了一条线,笔记本是USB转9PIN的串口,试了一下,出现到上传介面就没反应?
不知是不是人机背面的指拔开关要调整?
请高手们解答!!

网友I:
上传到PC机后,一定要反编译才能在PC机上打开.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就是好学在 2007-10-6 17:19: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触摸屏中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中,然后再把这个程序在计算机里模拟或者下载到其它的触摸屏中运行。…
--------------------------------------------------------------------------------------------
说的够详细的!

网友K: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手机13761012595,我为你解决吧

楼主(2007-11-06):
请问下载/上传电缆如何制做?是不是?
电脑2--3--5对人机的7--8--5?
不知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试着下载,下载中途出现checksum error!
不知为什么?请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L:
可以的,有口令麻烦点

网友M(2008-02-04):
可以反编译,我自已试过的,但如果文件太大,反编译时会要很长时间,也会出现死机

网友N:
当然可以,但必须反编译

网友O:
我是2004年12月买的一块MT508S,刚出了问题,现在需要一块新的还用原来的程序。可听说EVIEW这两年出了变故,不知道现在再买一块MT508S,和原来的MT508S一样不一样?原来的程序还能不能使用?

网友P:
这是完全可以下载到电网.

网友Q:
可以上载到电脑里 但是好象不能编辑 可以再下载到HMI里的哦

网友R:
要反编译后才可以。

网友S:
一定可以的,用过的

网友T: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我把完好HIM中的程序下载到一个新的屏里面,为何新的屏不能控制设备了.上传\下载过程没有任何异常发生.我百思不得其解.请教EWIEW公司,他们也解决不了.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