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长度测量不准的原因

楼主(2007-10-04):
现在用编码器测量薄膜上印刷图案的之间的距离,编码器两相信号经过4倍频辨向电路之后输入PLC计数,光电头检测色标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中用正向脉冲与反向脉冲之差来计算长度,现运行下来,数据不是太稳定,和实际长度相比,误差范围在±0.1mm~±0.3mm之间,测量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会达到0.5mm。我的编码器分辨率是5000p/r,测速辊直径是80mm,这样算下来每毫米的脉冲数是79.5个脉冲,那就是测量数据之间差距大时会相差二、三十个脉冲。帮忙分析一下,这些相差的脉冲会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A:
检测速度是否一致?
色标(边缘)质量是否一致?
光电头的灵敏度和延时情况如何?

中断响应的速度和一致性如何?
计数环节或算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TO 波恩:线速度应该是比较平稳的,我是选了色标好的材料拿来测试的。在大多情况下数据还算平稳,绝对误差出现0.5mm也不是一下就出现,是经过好几次的测量数据之后,这之间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会有0.5mm的误差。

一开始我也考虑到光电头的灵敏度,但仔细想想觉得应该不会影响吧。假设我的光电头检测到色标到响应中断开始延时0.2ms(只是假设),那么下次色标中断也一样延时0.2ms,在线速度稳定的情况下,对检测到的长度应该没影响吧,除非线速度不稳定。至于中断响应的一致性,我想同一个PLC的同一个中断口应该一样吧

网友B:
线速度在毫秒这个量级上不稳,可能性不大。不过,PLC是否一致,恐怕会是个问题。另外,如果是薄膜,有没有可能是张力导致变形?

网友A:
楼主的设备允许误差是多少?目前超出了吗?

测量采用滚动光栅的测长原理,能确保测速辊绝对不打滑吗?

薄膜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
To 刘版主:PLC每次中断响应会不一致么?张力这方面倒是该考虑考虑,谢谢。

To 波恩版主:其实基本符合对方提出的误差范围,但是我自己觉得误差大了点,能做得越精确越好了:)
打不打滑我倒是判断不出来,线速度大概40m/min 左右。顺便问一下,滚动光栅的测长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么说是产品项目,其实以可接受的成本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是根本,不必刻意追求尽善尽美,有时误差的缩小是以更大的成本支持和技术复杂度为代价的。

线速40m/min,合0.66m/s,0.5mm的误差,从时间上看,只允许0.76ms的时间不确定度,再加上其它因素,如张力导致的拉伸,打滑等等,误差就自然产生并叠加扩大了。

所谓滚动光栅,就是以固定的摩擦轮或摩擦辊压在有直线移动的被测物体上,被测物体的移动带动摩擦轮/辊旋转,在纯滚动条件下,被测物体每移动一个轮/辊周长的距离,轮/辊的轴就旋转一圈,于是可以轮/辊上所连接的旋转编码器(或曰光栅)检测到的角位移折算为被测物体的线位移,这就是滚动光栅的测长原理。其实在实际使用中,摩擦轮或摩擦辊与被测物体间的摩擦接触很难保障纯滚动条件,打滑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谢谢波恩这么热心帮助,原来我这种测量方法就是滚动光栅原理啊,呵呵。

网友C:
测量方法有问题。检查一下,不过20个脉冲的误差太大了,计数频率最高多少?本地频率多少?两者之间的数量级关系?

楼主:
TO 李孟钧:测量方法存在什么问题?指导一下。并不是每次都20几个脉冲误差,是一段时间内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PLC的计数模块?最高输入频率多少?测量的对象是什么形状?光头的光斑是什么形状?

网友D:
可能的影响,逐一检查
一。滚轮可能打滑
二。5000PPR,40米/分=667mm/s 80mm滚轮直径周长251mm,算下来开关频率13KHZ,(内部还要4倍频),查一下PLC的计数模块开关频率是多少?
三。光电信号是从普通开关点进入,其响应开关频率及其偏差是多少?
四。现场干扰影响,脉冲数计数不准。

网友E:
    以相对合理的成本,来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是好的选择。

    微观上滚轮打滑应是存在的,磨擦系数,很难完全同步,意味着会有快慢,计算下:20脉冲x(251mm/5000*4)=0.251mm。

    现场干扰,光头的光斑的大小(中心点基准?),根据现场要复核看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j999在 2007-10-8 16:11:00 发表的内容:
  你是不是用的PLC的计数模块?最高输入频率多少?测量的对象是什么形状?光头的光斑是什么形状?
--------------------------------------------------------------------------------------------

是的,用PLC的高速输入口,最高输入频率是50K,但按照我的编码器、线速和测速辊直径来算,频率大概53K,但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把线速降低一些,测量的效果也差不多.测量对象是印刷薄膜,光电头的光斑是条形的,用的光电头是sick。
光电头的光斑形状也有关系?!

楼主:
To @Q:
“三。光电信号是从普通开关点进入,其响应开关频率及其偏差是多少?”

光电信号是用中断口的,响应开关频率和偏差是什么意思?是检测到光电信号到响应中断的时间吗?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大吧,对于一个PLC来说,它的中断响应时间应该是基本固定的,如果这次响应的时间是 tms,那么下次再次中断的响应时间也是tms,那么在线速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对测量结果没多大影响。

网友B:
“如果这次响应的时间是 tms,那么下次再次中断的响应时间也是tms”
不一定,有可能只是保证在“tms”以下,是一个 0—tms之间的随机数,看PLC内部的处理了。

楼主:
原来这样啊,我还以为中断的相应时间会一样

网友A:
难道PLC定时中断的抖动有这么大?!可怕...

网友B:
“难道PLC定时中断的抖动有这么大?!可怕..."
定时中断抖动?在说什么呀?

网友D:
To楼主:
为防止信号扰动带来的误动作,很多PLC的开关输入响应是不能做的很快的,这就是我指的开关响应频率,而且,为防止扰动,其响应不可能完全的一致,而是在一个时间响应范围内。其次,开关的输入时间与中断响应也不一定是完全同一个时间。

网友A:
“定时中断抖动?在说什么呀?”———是说定时中断响应延时的不确定性。

楼主:
呵呵,怎么说到定时中断去了:)

网友A:
看来是我跑题了,那就只能提“中断响应延时的不确定性”了,汗!

网友B:
中断延时的不确定性,应该也不会有几个毫秒这么大。只是上面说的“如果这次响应的时间是 tms”,我就这么沿用了。如果真有 PLC 中断响应5ms,那……

楼主:
呵呵,我只是打个比方,这么慢还叫中断啊 :)

网友F(2008-09-01):
遇到这个问题的人还真不少噢

网友G:
在测量棍上处理,想办法让辊子质量变小,如空心的。减少打滑的可能。

网友H:
上述原因多有 個人認為PLC的運算能力不足 可參考系統機電整合經驗談 另外滾稐的誤差可能沒考慮進去 還有送料的角度 薄膜是軟的 有可能兩端拉力不均勻造成偏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