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07-10-04):
1.电动机过热 1)、电源方面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电源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源电压过高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电动机贩反电动势、磁通及磁通密度均随之增大。由于铁损耗的大小与磁通密度平方成正比,则铁损耗增加,导致铁心过热。而磁通增加,又致使励磁电流分量急剧增加,造成定子绕组1铜损增大,使绕组过热。因此,电源电压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时,会使电动机过热。 b、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时,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保持不变,磁通将降低,转子电流相应增大,定子电流中负载电源分量随之增加,造成绕线的铜损耗增大,致使定、转子绕组过热。 c、电源电压不对称 当电源线一相断路、保险丝一相熔断,或闸刀起动设备角头烧伤致使一相不通,都将造成三相电动机走单相,致使运行的二相绕组通过大电流而过热,及至烧毁。 d、三相电源不平衡 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会使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由上述可见,当电动机过热时,应首先考虑电源方面的原因。确认电源方面无问题后,再去考虑其他方面因素。 2)、负载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负载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动机过载运行 当设备不配套,电动机的负载功率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时,则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即小马拉大车),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维修过热电动机时,应先搞清负载功率与电动机功率是否相符,以防盲无目的的拆卸。 b、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 设备虽然配套,但所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运行时负载时大时小,如脱粒机喂入量过大时,电动机过载而发热。 c、拖动的机械有故障 当被拖动的机械有故障,转动不灵活或被卡住,都将使电动机过载,造成电动机绕组过热。 故,检修电动机过热时,负载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3)、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的原因 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动机绕组断路 当电动机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支路中有一条支路断路时,都将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b、电动机绕组短路 当电动机绕组出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使绕组铜损耗增加,导致绕组过热,甚至烧毁。 c、电动机接法错误 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 d、电动机接法错误 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e、电动机接法错误 当一个线圈、线圈组或一相绕组接反时,都会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f、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当电动机轴弯曲、装配不好、轴承有毛病等,均会使电动机电流增大,铜损耗及机械摩擦损耗增加,使电动机过热。 4)、通风散热不良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通风散热不良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a、环境温度过高,使进风温度高。 b、进风口有杂物挡住,使进风不畅,造成进风量小 c、电动机内部灰尘过多,影响散热 d、风扇损坏或装反,造成无风或风量小 e、未装风罩或电动机端盖内未装挡风板,造成电动机无一定的风路 2.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 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未接通 2)、熔丝熔断 3)、定子或转子绕组断路 4)、定子绕组接地 5)、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6)、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7)、过载或传动机械被子轧住 8)、转子铜条松动 9)、轴承中无润滑油,转轴因发热膨胀,妨碍在轴承中回转 10)、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或损坏 11)、过电流继电器调得太小 12)、老式起动开关油杯缺油 13)、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起动操作错误 14)、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转子电阻配备不当。 15)、轴承损坏 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因素很多,应根据实际情况及症状作详细分析、仔细检查,不能搞强行多次起动,尤其在起动时电动机发出异常声响或过热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在查清原因且排除后再行起动,以防故障扩大。 3.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转速缓慢的原因 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转速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电压过低 2)、鼠笼转子断条 3)、线圈或线圈组有短路点 4)、线圈或线圈组有接反处 5)、相绕组反接 6)、过载 7)、绕线式转子一相断路 8)、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起动变阻器接触不良 9)、电刷与滑环接触不良 4.动机运转时声音不正常的原因 电动机运转时声音不正常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定子与转子相擦 2)、转子风叶碰壳 3)、转子擦绝缘纸 4)、轴承严惩缺油 5)、电动机内有杂物 6)、电动机二相运转有嗡嗡声 5.电动机外壳带电原因 电动机外壳带电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线与接地线搞错 2)、电动机绕组受潮,绝缘老化使绝缘性能降低 3)、引出线与接线盒碰壳 4)、局部绕组绝缘损坏使导线碰壳 5)、铁心松驰刺伤导线 6)、接地线失灵 7)、接线板损坏或表面油污过多 6.绕组式转子滑环火花过大原因 绕线式转环滑不火花过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滑环表面脏污 2)、电刷压力过小 3)、电刷在刷握内轧住 4)、电刷偏离中性线位置 7.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的原因 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2)、过载 3)、电动机单相运行 4)、定子绕组接地 5)、轴承损坏或轴承太紧 6)、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 7)、环境温度过高 8)、电动机风道不畅或风扇损坏 8.电动机空载或负载运行时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的原因 电动机空载或负载运行时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鼠笼式转子断条 2)、绕组式转子一相断路 3)、绕线式转子电动机的一相电刷接触不良 4)、绕线式转子电动机的滑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9.电动机振动的原因 电动机在运行时振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转子不平衡 2)、轴头弯曲 3)、皮带盘不平衡 4)、皮带盘轴孔偏心 5)、固定电动机的地脚螺丝松动 6)、固定电动机的基础不牢或不平 10.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 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轴承损坏 2)、润滑油过多、过少或油质不良 3)、轴承与轴配合过松走内圆或过紧 4)、轴承与端盖配合过松走外围或过紧 5)、滑动轴承油环轧煞或转动缓慢 6)、电动机两侧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7)、皮带过紧 8)、联轴器装得不好

网友A: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9.电动机振动的原因
我认为变频器带电机时,如果谐波过大,电机也振动

网友C:
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