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变双向可控硅

楼主(2007-10-04):
把两个单向可控硅的触发极G连在一起用,就和一个双向可控硅的使用一摸一样 吗??

网友A:
八成不行。双向可控硅一般工作在正向正触发,负向负触发的模式下。而单向可控硅只有一种工作方式:正向正触发。

网友A:
反并联的两个单向可控硅,如果解决好了触发的问题,那就和双向可控硅功能一样了。甚至更好。

谢了,xiele

网友:
我也是宿迁的,你的提议不行,我试过。你做维护的,还是设计的
limianr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