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GP37W2与S7 200通信连接问题

楼主(2007-10-04):
请问有哪位大哥搞GP与S7 200PLC连接的,我用的S7 200系列中226型号的PLC。
为什么与PLC连接时,总出现PLC COM ERRO 02:AC;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提示,
怎么解决,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有哪位大哥知道,谢谢指教/

网友A:
线做的对?
通讯参数设置?
别的没什么了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在GP设置226的PLC类型为226 VIA MPI(226 PPI也试过了),波特率为9600,其它两边都一样,就是把程序下载到GP里面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提示PLC类型不对,传输完后会显示PLC COM ERROR 02:AC

网友A:
为什么用MPI呢?
PPI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MPI是多点通讯,PPI是点对点通点的,应选PPI试一下的!

楼主:
已经试通了,谢谢

网友C(2007-11-29):
西门子编程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