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时间如何修正

楼主(2007-10-05):
我的三菱人机型号为F940GOT-SWD-C,它现在的显示日期和时间不对,定死的
2005-1-5,时间在
14:40:26,在触摸屏上调整时间也调整不了.请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改的

网友B:
在S7里有时间同步设置,这里不太清楚,帮不上忙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如果不行,清除已下载的程序后,重新下载试一下.

网友D:
直接进入系统画面里就可以改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563186     82205887   8240179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E:
不知道你能进入系统设置里不,如能进入的话,你再进入时间菜单到时间设置里就可以了,还有种可能是你的时钟电路,在停电的时候没电源供电,时钟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的人机界面在停机时有锂电池供电,但还出现这个问题.直接进入系统画面里也修改不了

网友E:
那就是时钟电路有问题,要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