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7-200通讯口损坏的办法

楼主(2007-10-05):
众多的S7-200PLC中,不时有通讯口损坏,致使不能连接PC或不能进行通讯,在对PLC解体时发现,在PLC通讯口出有一芯片--75176,这就是通讯接口芯片,在芯片周围有5个FB,标识FB1~FB5,这其实就是5个保险,在通讯连不上时,一般就是这5个保险中的某个烧毁了,可用同等型号的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短路。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更换时要注意,由于元件时贴片的,十分小,空间也小,所以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A:
暂时还没有坏过

网友B:
我马上去查我的S7-200PLC,他刚刚坏了!

网友C:
这个通讯接口芯片能用MAX232之类的接口芯片替换吗?

网友D:
S7-200的通讯口是比较容易烧毁;

楼主:
应该声明一下,该帖转自西门子论坛,感觉有用于大家共享。

网友E:
带电插拔造成的多

网友F:
有时S7-200通讯线间绝缘不好也烧串口。

网友G:
很多时候是这片通讯集成块损坏,我这里已损坏过好几次,代换时最好选用带防雷功能的如75LBC184,那样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H:
75176 是RS485收发器,75LBC184带瞬时过压保护功能,两个芯片管脚定义相同应该可以替换,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I:
我以前也坏过一个,坏的就是这个芯片,也是论坛上一个兄弟告诉我的,在此还要感谢那个兄弟

网友J:
我总是带电插拔通信电缆,没发生过问题。有时设备是连续运转的,不能停电。

网友K:
还是要用带隔离的通讯电缆,否则带电插拔就容易烧通讯口

网友J:
明白了,我用的电缆不带隔离,以后还得小心点儿。

网友L:
谢谢,以后要注意一下这方面

网友M:
我的通讯电缆是老版本的!6ES7 901-3BF21-0XA0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你说的那个芯片啊!我到是看到了751768这个集成块啊!没有看到什么FB只看到了很多的R编号啊!
我的SIEMENS S7-200 CPU224的,我拆开了,里面有三层啊,最底下是一块电源板,中间是个通讯口板,和继电器输出,最上面的就不知道了,可能是CPU板吧!
到底是在那个地方找到这个啊?

网友(2007-11-08):
通讯口刚烧了,

网友N:
这个典型电路可供维修参考。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60

网友O(2008-12-25):
我这正有一个PLC通讯口坏了,我打开看看。多谢了

网友P(2009-02-02):
不知道300的一样吗》?

网友Q:
我这也有一个PLC通讯口坏了,我打开看看。谢谢!

网友R(2009-03-17):
很好的经验分享。遇到一次,按此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