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直流母线电流与输出电流之间的计算关系!

楼主(2007-10-05):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流与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也知道能量守恒,可是不知道计算公式!!!!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按"直流侧功率~=交流侧功率"估算

网友B:
直流母线瞬时电流等于输出瞬时电流,就是电源电流与负载电流的关系,即负载瞬时电流就是电源输出瞬时电流!

网友B:
直流母线的功率等于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不等于直流母线电压×输出电流。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不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B:
直流母线的电压是直流恒定电压,输出电压、电流是由开关控制的交流脉冲。

网友C(2009-09-04):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