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保护

楼主(2007-10-05):
请教各位大虾:偶公司有一台电机,15KM,30安的额定电流,用国产综合保护器,设定参数均为额定.日常运行电流为20安,前天电机缺一相,故障运行电流达到28安,综合保护器发故障显示,不平衡保护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设定百分之六十),故障灯闪亮,但综合保护器未出口跳闸信号,电机正常运行达五个小时方发现.请问是综合保护器出问题了吗?还是故障运行电流未达到额定电流之故?谢谢.

网友A:
综合保护器应该没问题,都已经故障灯闪亮,提示你有异常。电流值不用设定那么高,0.9Ie就可以了。

网友B:
    “前天电机缺一相……正常运行达五个小时方发现”

1、电机缺相能“运行达五个小时”吗?
2、你的电路出什么故障,你就没有搞清楚!

楼主:
呵呵,刘工见笑.偶说的正常运行指的是:1 电机没超额定电流;2 没影响生产(存在隐患).

  故障:1 电机缺相;
       2 综合保护器判断有故障;
  求教:确认综合保护器有无故障.
   谢谢.

网友C:
保护器肯定不正常
再说出现缺相,电机早完蛋了

网友D:
如此轻的负载,什么负载?如何选的?

楼主:
毕工:一言难尽.振动电机.原电机是美国11KW电机,坏后换成国产15KW电机,国产综合保护器也增大,后出现此事.

楼主:
偶主要想知道的是故障运行电流未达到综合保护器设定过载电流时不平衡保护会动作吗?谢谢.

网友E:
你看一下综保上的接线不就知道了吗,有没有线接到控制回路上去,如果没有那还叫什么保护,应该改叫报警器了.同时我也认为电机缺相即使空载也应该烧啊!

楼主:
接线没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认为电机缺相要烧的,但从我公司一台电机出现少相却没烧才知道不一定的,我们的是一台砂轮机每次启动都要用手转动一下才能启动(三相)检修发现是开关中的一个损坏导致缺相不能启动.

网友G:
同意等红杏的看法,OK,OK.

网友H:
国产综合保护器设定参数要带负荷调节,综合保护器要控制继电器,电机缺相时才能起保护作用.安你的说法,可能参数调节偏大,使综合保护器在缺相时不动作.

楼主:
 偶主要想知道的是故障运行电流未达到综合保护器设定过载电流时不平衡保护会动作吗?那位能给一个明确的观点,谢谢.

网友I:
缺相长时间会烧的

网友J:
做技术不要这么马马虎虎应付,会出大问题的,先把问题分析清楚再说吧。

网友K:
设定的60%是报警值还是跳车保护值,有的报警和故障时分开的。如果是保护值,那就要检查保护器的触点信号有没有输出,如果输出了那么就是你的电路问题。电机缺相,如果负载轻可以旋转时一般不会烧的,如果重载无足够力矩旋转那么如果保护不及时就很可能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