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工程师,一个外国专家没搞定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台湾一台新印刷机,机台自动时好时坏问题,已检查了连接线都没有问题,编码器更换新的,编码器1800p/r,plc三菱FX2N-32M,输入xo、x1点。在触摸屏上显示编码器参数不能跳动,跳动后就能自动控制,否则只能手动。是否编码器脉冲超出plc计算范围?还有编码器SD线是否影响连接参数?请求各位大侠帮忙,厂家已来了两个工程师,一个外国程序专家。始终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A:
关注!建议看一下PLC有无脉冲输入!若有,可能是程序发生冲突所至

网友B:
同意,建议找原厂商

网友C:
发个图过来,说明下可能先搞得通

网友D:
监控PLC程序看看

楼主:
资料暂时没有,监控的话如何看到模拟量的输入

网友D:
监控输入不会看? 不会吧?

楼主:
请问下AB相编码器,各相的工作作用如何?

网友D:
编码器旋转 看数值变化
外国什么专家呀?
在玩吗?

网友E:
信号没反馈回来,查下通道。

楼主:
是plc编程专家,程序都是他编的,编码器手摇是有数字变化的,但开机时他就不跳了,A.B相是否同时有信号时,数值才变化?
信号反馈如何检查,调程序吗?

网友F:
应该是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干扰,换编码器
推拉输出的应该好一点

楼主(2009-04-14):
2008.2月终于解决了,原来是干扰,编码器的输入线被柜台的螺丝压在一起了,但绝缘层没损坏,把他剪断重新接起,问题就解决。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