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 电磁阀经常烧毁

楼主(2007-10-05):
我们使用亚德客 220V 的电磁阀线圈经常坏掉,24V的还可以,不知道220V的怎么老是坏,我相信做工肯定肯定是有问题!!!!!,(但是我想解决它为什么老是坏,需要装点什么外围元件吗?以便能即时解决问题,提高生产)费斯托用的就没事.

网友A:
没有问题,就是线圈耐温有问题。24V发热少还能抵抗,220V在夏天或者湿润天气就出问题多,因为有水雾在线圈铜套上,温升加剧。
用进口的吧,或者改善气源。

网友B:
真假难辨
直流的肯定抗用

网友C: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

网友D(2010-05-18):
亚德客气动耗材正品代理销售

武汉三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传真:027-87225491
QQ: 252950605 手机:13667134013
邮箱:xbf1118@163.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康家建材广场1-902

优势品牌:

施耐德TE, ABB, A-B, LS, 富士FUJI,和泉IDEC,明纬MW,欧姆龙OMRON, 巴鲁夫BALLUFF, 图尔克TURCK, 倍加福P+F,易福门IFM, 神视SUNX, 邦纳BANNER, 霍尼韦尔HONEYWELL,山武YAMATAKE,亚德客AIRTAC,费斯托FESTO,气力可CHELIC, 宝德BURKERT, 油研YUKEN, 黑田KURODA,喜开理CKD,横河YOKOGAWA,科隆KROHNE,E+H ,SEW

亚德客气源处理元件:

三联件
GC200-06、GC200-08、GC300-08、GC300-10、GC300-15、GC400-10、GC400-15,GC600-20、GC600-25、AC1500、AC2000、BC2000、BC3000、BC4000

二联件
GFC200-06、GFC200-08、GFC300-08、GFC300-10、GFC300-15、GFC400-10、GFC400-15、GFC600-20、GFC600-25、AFC1500、AFC2000、BFC2000、BFC3000、BFC4000

调压过滤器
GFR200-06、GFR200-08、GFR300-08、GFR300-10、GFR300-15、GFR400-10、GFR400-15、GFR600-20、GFR600-25、AFR1500、AFR2000、BFR2000、BFR3000、BFR4000

过滤器
GF200-06、GF200-08、GF300-08、GF300-10、GF300-15、GF400-10、GF400-15、GF600-20、GF600-25、AF1500、AF2000、BF2000、BF3000、BF4000

调压阀
GR200-06、GR200-08、GR300-08、GR300-10、GR300-15、GR400-10、GR400-15、GR600-20、GR600-25、SR200-06、SR200L-06、SR200-08、SR200L-08、AR1500、AR2000、BR2000、BR3000、BR4000

给油器
GL200-06、GL200-08、GL300-08、GL300-10、GL300-15、GL400-10、GL400-15、GL600-20、GL600-25、AL1500、AL2000、BL000、BL3000、BL4000

压力表
GS-40、GS-50、GF-40、GF-50、GF-60、GU-40、GU-50、GU-60

磁性开关
CS1-F CS1-U CS1-S CS1-J CS1-G D-C73 D-Z73 D-A93 D-A73

亚德客气动执行元件:

SU、SUD、SUJ系列标准气缸
SC、SCD、SCJ系列标准气缸
MA、MAC、MSA、MTA系列不锈钢迷你气缸
MAL、MSAL、MTAL系列铝合金迷你气缸
SDA、SSA、STA系列超薄气缸
MD、MSD、MTD系列多位置固定气缸
TN系列双轴气缸
STM系列滑台气缸

亚德客标淮气缸
SU32*25-S SU32*50-S SU32*75-S SU32*80-S SU32*100-S SU32*125-S SU32*150-S SU32*160-S SU32*175-S SU32*200-S SU32*250-S SU32*300-S SU32*350-S SU32*400-S SU32*450-S SU32*500-S SU32*600-S SU32*700-S SU32*800-S SU32*900-S SU32*1000-S SU40*25-S SU40*50-S SU40*75-S SU40*80-S SU40*100-S SU40*125-S SU40*150-S SU40*160-S SU40*175-S SU40*200-S SU40*250-S SU40*300-S SU40*350-S SU40*400-S SU40*450-S SU40*500-S SU40*600-S SU40*700-S SU40*800-S SU40*900-S SU40*1000-S SU50*25-S SU50*50-S SU50*75-S SU50*80-S SU50*100-S SU50*125-S SU50*150-S SU50*160-S SU50*175-S SU50*200-S SU50*250-S SU50*300-S SU50*350-S SU50*400-S SU50*450-S SU50*500-S SU50*600-S SU50*700-S SU50*800-S SU50*900-S SU50*1000-S SU63*25-S SU63*50-S SU63*75-S SU63*80-S SU63*100-S SU63*125-S SU63*150-S SU63*160-S SU63*175-S SU63*200-S SU63*250-S SU63*300-S SU63*350-S SU63*400-S SU63*450-S SU63*500-S SU63*600-S SU63*700-S SU63*800-S SU63*900-S SU63*1000-S
SU80*25-S SU80*50-S SU80*75-S SU80*80-S SU80*100-S SU80*125-S SU80*150-S SU80*160-S SU80*175-S SU80*200-S SU80*250-S SU80*300-S SU80*350-S SU80*400-S SU80*450-S SU80*500-S SU80*600-S SU80*700-S SU80*800-S SU80*900-S SU80*1000-S SU100*25-S SU100*50-S SU100*75-S SU100*80-S SU100*100-S SU100*125-S SU100*150-S SU100*160-S SU100*175-S SU100*200-S SU100*250-S SU100*300-S SU100*350-S SU100*400-S SU100*450-S SU100*500-S SU100*600-S SU100*700-S SU100*800-S SU100*900-S SU100*1000-S SU125*25-S SU125*50-S SU125*75-S SU125*80-S SU125*100-S SU125*125-S SU125*150-S SU125*160-S SU125*175-S SU125*200-S SU125*250-S SU125*300-S SU125*350-S SU125*400-S SU125*450-S SU125*500-S SU125*600-S SU125*700-S SU125*800-S SU125*900-S SU125*1000-S SU160*25-S SU160*50-S SU160*75-S SU160*80-S SU160*100-S SU160*125-S SU160*150-S SU160*160-S SU160*175-S SU160*200-S SU160*250-S SU160*300-S SU160*350-S SU160*400-S SU160*450-S SU160*500-S SU160*600-S SU160*700-S SU160*800-S SU160*900-S SU160*1000-S SU200*25-S SU200*50-S SU200*75-S SU200*80-S SU200*100-S SU200*200-S SU200*150-S SU200*160-S SU200*175-S SU200*200-S SU200*250-S SU200*300-S SU200*350-S SU200*400-S SU200*450-S SU200*500-S SU200*600-S SU200*700-S SU200*800-S SU200*900-S SU200*1000-S -

标淮气缸拉杆式
SC32*25-S SC32*50-S SC32*75-S SC32*80-S SC32*100-S SC32*125-S SC32*150-S SC32*160-S SC32*175-S SC32*200-S SC32*250-S SC32*300-S SC32*350-S SC32*400-S SC32*450-S SC32*500-S SC32*600-S SC32*700-S SC32*800-S SC32*900-S SC32*1000-S SC40*25-S SC40*50-S SC40*75-S SC40*80-S SC40*100-S SC40*125-S SC40*150-S SC40*160-S SC40*175-S SC40*200-S SC40*250-S SC40*300-S SC40*350-S SC40*400-S SC40*450-S SC40*500-S SC40*600-S SC40*700-S SC40*800-S SC40*900-S SC40*1000-S SC50*25-S SC50*50-S SC50*75-S SC50*80-S SC50*100-S SC50*125-S SC50*150-S SC50*160-S SC50*175-S SC50*200-S SC50*250-S SC50*300-S SC50*350-S SC50*400-S SC50*450-S SC50*500-S SC50*600-S SC50*700-S SC50*800-S SC50*900-S SC50*1000-S SC63*25-S SC63*50-S SC63*75-S SC63*80-S SC63*100-S SC63*125-S SC63*150-S SC63*160-S SC63*175-S SC63*200-S SC63*250-S SC63*300-S SC63*350-S SC63*400-S SC63*450-S SC63*500-S SC63*600-S SC63*700-S SC63*800-S SC63*900-S SC63*1000-S SC80*25-S SC80*50-S SC80*75-S SC80*80-S SC80*100-S SC80*125-S SC80*150-S SC80*160-S SC80*175-S SC80*200-S SC80*250-S SC80*300-S SC80*350-S SC80*400-S SC80*450-S SC80*500-S SC80*600-S SC80*700-S SC80*800-S SC80*900-S SC80*1000-S SC100*25-S SC100*50-S SC100*75-S SC100*80-S SC100*100-S SC100*125-S SC100*150-S SC100*160-S SC100*175-S SC100*200-S SC100*250-S SC100*300-S SC100*350-S SC100*400-S SC100*450-S SC100*500-S SC100*600-S SC100*700-S SC100*800-S SC100*900-S SC100*1000-S SC125*25-S SC125*50-S SC125*75-S SC125*80-S SC125*100-S SC125*125-S SC125*150-S SC125*160-S SC125*175-S SC125*200-S SC125*250-S SC125*300-S SC125*350-S SC125*400-S SC125*450-S SC125*500-S SC125*600-S SC125*700-S SC125*800-S SC125*900-S SC125*1000-S SC160*25-S SC160*50-S &, nbsp; SC160*75-S SC160*80-S SC160*100-S SC160*125-S SC160*150-S SC160*160-S SC160*175-S SC160*200-S SC160*250-S SC160*300-S SC160*350-S SC160*400-S SC160*450-S SC160*500-S SC160*600-S SC160*700-S SC160*800-S SC160*900-S SC160*1000-SSC200*25-S SC200*50-S SC200*75-S SC200*80-S SC200*100-S SC200*200-S SC200*150-S SC200*160-S SC200*175-S SC200*200-S SC200*250-S SC200*300-S SC200*350-S SC200*400-S SC200*450-S SC200*500-S SC200*600-S SC200*700-S SC200*800-S SC200*900-S SC200*1000-S SCT32 40 50 63 80 100*25 25 50 75 80 100 125 150 160 175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25 50 75 80 100 125 150 160 175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S-LB

标准气缸
SI32*25-S SI32*50-S SI32*75-S SI32*80-S SI32*100-S SI32*125-S SI32*150-S SI32*160-S SI32*175-S SI32*200-S SI32*250-S SI32*300-S SI32*350-S SI32*400-S SI32*450-S SI32*500-S SI32*600-S SI32*700-S SI32*800-S SI32*900-S SI32*1000-S SI40*25-S SI40*50-S SI40*75-S SI40*80-S SI40*100-S SI40*125-S SI40*150-S SI40*160-S SI40*175-S SI40*200-S SI40*250-S SI40*300-S SI40*350-S SI40*400-S SI40*450-S SI40*500-S SI40*600-S SI40*700-S SI40*800-S SI40*900-S SI40*1000-S SI50*25-S SI50*50-S SI50*75-S SI50*80-S SI50*100-S SI50*125-S SI50*150-S SI50*160-S SI50*175-S SI50*200-S SI50*250-S SI50*300-S SI50*350-S SI50*400-S SI50*450-S SI50*500-S SI50*600-S SI50*700-S SI50*800-S SI50*900-S SI50*1000-S SI63*25-S SI63*50-S SI63*75-S SI63*80-S SI63*100-S SI63*125-S SI63*150-S SI63*160-S SI63*175-S

SI63*200-S SI63*250-S SI63*300-S SI63*350-S SI63*400-S SI63*450-S SI63*500-S SI63*600-S SI63*700-S SI63*800-S SI63*900-S SI63*1000-S SI80*25-S SI80*50-S SI80*75-S SI80*80-S SI80*100-S SI80*125-S SI80*150-S SI80*160-S SI80*175-S SI80*200-S SI80*250-S SI80*300-S SI80*350-S SI80*400-S SI80*450-S SI80*500-S SI80*600-S SI80*700-S SI80*800-S SI80*900-S SI80*1000-S SI100*25-S SI100*50-S SI100*75-S SI100*80-S SI100*100-S SI100*125-S SI100*150-S SI100*160-S SI100*175-S SI100*200-S SI100*250-S SI100*300-S SI100*350-S SI100*400-S SI100*450-S SI100*500-S SI100*600-S SI100*700-S SI100*800-S SI100*900-S SI100*1000-S SI125*25-S

超薄气缸
SDAS12*5-B –N SDAS12*10-B –N SDAS12*15-B –N SDAS12*20-B –N SDAS12*25-B –N SDAS12*30-B –N SDAS12*35-B –N SDAS12*40-B –N SDAS12*45-B –N SDAS12*50-B –N SDAS12*55-B –N SDAS12*60-B –N SDAS12*70-B –N SDAS12*75-B –N SDAS12*80-B –N SDAS12*90-B –N SDAS12*100-B –N ATQ ASQ SDA12*5-B –N SDA12*10-B –N SDA12*15-B –N SDA12*20-B –N SDA12*25-B –N SDA12*30-B –N SDA12*35-B –N SDA12*40-B –N SDA12*45-B –N SDA12*50-B –N SDA12*55-B –N SDA12*60-B –N SDA12*70-B –N SDA12*75-B –N SDA12*80-B –N SDA12*90-B –N SDA12*100-B –N ATQ ASQ SDAS16*5-B –N SDAS16*10-B –N SDAS16*15-B –N SDAS16*20-B –N SDAS16*25-B –N SDAS16*30-B –N SDAS16*35-B –N SDAS16*40-B –N SDAS16*45-B –N SDAS16*50-B –N SDAS16*55-B –N SDAS16*60-B –N SDAS16*70-B –N SDAS16*75-B –N SDAS16*80-B –N SDAS16*90-B –N SDAS16*100-B –N ATQ ASQ SDA16*5-B –N SDA16*10-B –N SDA16*15-B –N SDA16*20-B –N SDA16*25-B –N SDA16*30-B –N SDA16*35-B –N SDA16*40-B –N SDA16*45-B –N SDA16*50-B –N SDA16*55-B –N SDA16*60-B –N SDA16*70-B –N SDA16*75-B –N SDA16*80-B –N SDA16*90-B –N SDA16*100-B –N SDAS20*5-B –N SDAS20*10-B –N SDAS20*15-B –N SDAS20*20-B –N SDAS20*25-B –N SDAS20*30-B –N SDAS20*35-B –N
SDAS20*40-B –N SDAS20*45-B –N SDAS20*50-B –N SDAS20*55-B –N SDAS20*60-B –N SDAS20*70-B –N SDAS20*75-B –N SDAS20*80-B –N SDAS20*90-B –N SDAS20*100-B –N ATQ ASQ SDA20*5-B –N SDA20*10-B –N SDA20*15-B –N SDA20*20-B –N SDA20*25-B –N SDA20*30-B –N SDA20*35-B –N SDA20*40-B –N SDA20*45-B –N SDA20*50-B –N SDA20*55-B –N SDA20*60-B –N SDA20*70-B –N SDA20*75-B –N SDA20*80-B –N SDA20*90-B –N SDA20*100-B –N SDAS25*5-B –N SDAS25*10-B –N SDAS25*15-B –N SDAS25*20-B –N SDAS25*25-B –N SDAS25*30-B –N SDAS25*35-B –N SDAS25*40-B –N SDAS25*45-B –N SDAS25*50-B –N SDAS25*55-B –N SDAS25*60-B –N SDAS25*70-B –N SDAS25*75-B –N SDAS25*80-B –N SDAS25*90-B –N SDAS25*100-B –N ATQ ASQ SDA25*5-B –N SDA25*10-B –N SDA25*15-B –N SDA25*20-B –N SDA25*25-B –N SDA25*30-B –N SDA25*35-B –N SDA25*40-B –N SDA25*45-B –N SDA25*50-B –N SDA25*55-B –N SDA25*60-B –N SDA25*70-B –N SDA25*75-B –N SDA25*80-B –N SDA25*90-B –N SDA25*100-B –N ATQ ASQ SDAS32*5-B –N SDAS32*10-B –N SDAS32*15-B –N SDAS32*20-B –N SDAS32*25-B –N SDAS32*30-B –N SDAS32*35-B –N SDAS32*40-B –N SDAS32*45-B –N SDAS32*50-B –N SDAS32*55-B –N SDAS32*60-B –N SDAS32*70-B –N SDAS32*75-B –N SDAS32*80-B –N SDAS32*90-B –N SDAS32*100-B –N ATQ ASQ SDA32*5-B –N SDA32*10-B –N SDA32*15-B –N SDA32*20-B –N SDA32*25-B –N SDA32*30-B –N SDA32*35-B –N SDA32*40-B –N SDA32*45-B –N SDA32*50-B –N SDA32*55-B –N SDA32*60-B –N SDA32*70-B –N SDA32*75-B –N SDA32*80-B –N SDA32*90-B –N SDA32*100-B –N ATQ ASQ SDAS40*5-B –N SDAS40*10-B –N SDAS40*15-B –N SDAS40*20-B –N SDAS40*25-B –N SDAS40*30-B –N SDAS40*35-B –N SDAS40*40-B –N SDAS40*45-B –N SDAS40*50-B –N SDAS40*55-B –N SDAS40*60-B –N SDAS40*70-B –N SDAS40*75-B –N SDAS40*80-B –N SDAS40*90-B –N SDAS40*100-B –N ATQ ASQ SDA40*5-B –N SDA40*10-B –N SDA40*15-B –N SDA40*20-B –N SDA40*25-B –N SDA40*30-B –N SDA40*35-B –N SDA40*40-B –N SDA40*45-B –N SDA40*50-B –N SDA40*55-B –N SDA40*60-B –N SDA40*70-B –N SDA40*75-B –N SDA40*80-B –N SDA40*90-B –N SDA40*100-B –N ATQ ASQ SDAS50*5-B –N SDAS50*10-B –N SDAS50*15-B –N SDAS50*20-B –N SDAS50*25-B –N SDAS50*30-B –N SDAS50*35-B –N SDAS50*40-B –N SDAS50*45-B –N SDAS50*50-B –N SDAS50*55-B –N SDAS50*60-B –N SDAS50*70-B –N SDAS50*75-B –N SDAS50*80-B –N SDAS50*90-B –N SDAS50*100-B –N ATQ ASQ SDA50*5-B –N SDA50*10-B –N SDA50*15-B –N SDA50*20-B –N SDA50*25-B –N SDA50*30-B –N SDA50*35-B –N SDA50*40-B –N SDA50*45-B –N SDA50*50-B –N SDA50*55-B –N SDA50*60-B –N SDA50*70-B –N SDA50*75-B –N SDA50*80-B –N SDA50*90-B –N SDA50*100-B –N ATQ ASQ SDAS63*5-B –N SDAS63*10-B –N SDAS63*15-B –N SDAS63*20-B –N SDAS63*25-B –N SDAS63*30-B –N SDAS63*35-B –N SDAS63*40-B –N SDAS63*45-B –N SDAS63*50-B –N SDAS63*55-B –N SDAS63*60-B –N SDAS63*70-B –N SDAS63*75-B –N SDAS63*80-B –N SDAS63*90-B –N SDAS63*100-B –N ATQ ASQ SDA63*5-B –N SDA63*10-B –N SDA63*15-B –N SDA63*20-B –N SDA63*25-B –N SDA63*30-B –N SDA63*35-B –N SDA63*40-B –N SDA63*45-B –N SDA63*50-B –N SDA63*55-B –N SDA63*60-B –N SDA63*70-B –N SDA63*75-B –N SDA63*80-B –N SDA63*90-B –N SDA63*100-B –N ATQ ASQ SDAS80*5-B –N SDAS80*10-B –N SDAS80*15-B –N SDAS80*20-B –N SDAS80*25-B –N SDAS80*30-B –N SDAS80*35-B –N SDAS80*40-B –N SDAS80*45-B –N SDAS80*50-B –N SDAS80*55-B –N SDAS80*60-B –N SDAS80*70-B –N SDAS80*75-B –N SDAS80*80-B –N SDAS80*90-B –N SDAS80*100-B –N SDA80*5-B –N SDA80*10-B –N SDA80*15-B –N SDA80*20-B –N SDA80*25-B –N SDA80*30-B –N SDA80*35-B –N SDA80*40-B –N SDA80*45-B –N SDA80*50-B –N SDA80*55-B –N SDA80*60-B –N SDA80*70-B –N SDA80*75-B –N SDA80*80-B –N SDA80*90-B –N SDA80*100-B –N SDAS100*5-B –N SDAS100*10-B –N SDAS100*15-B –N SDAS100*20-B –N SDAS100*25-B –N SDAS100*30-B –N SDAS100 SDAS100*40-B –N SDAS100*45-B –N SDAS100*50-B –N SDAS100*55-B –N SDAS100*60-B –N SDAS100*70-B –N SDAS100*75-B –N
SDAS100*80-B –N SDAS100*90-B –N SDAS100*100-B –N SDA100*5-B –N SDA100*10-B –N SDA100*15-B –N SDA100*20-B –N SDA100*25-B –N SDA100*30-B –N SDA100*35-B –N SDA100*40-B –N SDA100*45-B –N SDA100*50-B –N SDA100*55-B –N SDA100*60-B –N SDA100*70-B –N SDA100*75-B –N SDA100*80-B –N SDA100*90-B –N SDA100*100-B –N SDAS100*35-B –N

超薄气缸
ACQS12*5-B –N ACQS12*10-B –N ACQS12*15-B –N ACQS12*20-B –N ACQS12*25-B –N ACQS12*30-B –N ACQS12*35-B –N ACQS12*40-B –N ACQS12*45-B –N ACQS12*50-B –N ACQS12*55-B –N ACQS12*60-B –N ACQS12*70-B –N ACQS12*75-B –N ACQS12*80-B –N ACQS12*90-B –N ACQS12*100-B –N ATQ ASQ ACQ12*5-B –N ACQ12*10-B –N ACQ12*15-B –N ACQ12*20-B –N ACQ12*25-B –N ACQ12*30-B –N ACQ12*35-B –N ACQ12*40-B –N ACQ12*45-B –N ACQ12*50-B –N ACQ12*55-B –N ACQ12*60-B –N ACQ12*70-B –N ACQ12*75-B –N ACQ12*80-B –N ACQ12*90-B –N ACQ12*100-B –N ATQ ASQ ACQS16*5-B –N ACQS16*10-B –N ACQS16*15-B –N ACQS16*20-B –N ACQS16*25-B –N ACQS16*30-B –N ACQS16*35-B –N ACQS16*40-B –N ACQS16*45-B –N ACQS16*50-B –N ACQS16*55-B –N ACQS16*60-B –N ACQS16*70-B –N ACQS16*75-B –N ACQS16*80-B –N ACQS16*90-B –N ACQS16*100-B –N ATQ ASQ ACQ16*5-B –N ACQ16*10-B –N ACQ16*15-B –N ACQ16*20-B –N ACQ16*25-B –N ACQ16*30-B –N ACQ16*35-B –N ACQ16*40-B –N ACQ16*45-B –N ACQ16*50-B –N ACQ16*55-B –N ACQ16*60-B –N ACQ16*70-B –N ACQ16*75-B –N ACQ16*80-B –N ACQ16*90-B –N ACQ16*100-B –N ATQ ASQ ACQS20*5-B –N ACQS20*10-B –N ACQS20*15-B –N ACQS20*20-B –N ACQS20*25-B –N ACQS20*30-B –N ACQS20*35-B –N ACQS20*40-B –N ACQS20*45-B –N ACQS20*50-B –N ACQS20*55-B –N ACQS20*60-B –N ACQS20*70-B –N ACQS20*75-B –N ACQS20*80-B –N ACQS20*90-B –N ACQS20*100-B –N ACQ20*5-B –N ACQ20*10-B –N ACQ20*15-B –N ACQ20*20-B –N ACQ20*25-B –N ACQ20*30-B –N ACQ20*35-B –N ACQ20*40-B –N ACQ20*45-B –N ACQ20*50-B –N ACQ20*55-B –N ACQ20*60-B –N ACQ20*70-B –N ACQ20*75-B –N ACQ20*80-B –N ACQ20*90-B –N ACQ20*100-B –N ACQS25*5-B –N ACQS25*10-B –N ACQS25*15-B –N ACQS25*20-B –N ACQS25*25-B –N ACQS25*30-B –N ACQS25*35-B –N ACQS25*40-B –N ACQS25*45-B –N ACQS25*50-B –N ACQS25*55-B –N ACQS25*60-B –N ACQS25*70-B –N ACQS25*75-B –N ACQS25*80-B –N ACQS25*90-B –N ACQS25*100-B –N ATQ ASQ ACQ25*5-B –N ACQ25*10-B –N ACQ25*15-B –N ACQ25*20-B –N ACQ25*25-B –N ACQ25*30-B –N ACQ25*35-B –N ACQ25*40-B –N ACQ25*45-B –N ACQ25*50-B –N ACQ25*55-B –N ACQ25*60-B –N ACQ25*70-B –N ACQ25*75-B –N ACQ25*80-B –N ACQ25*90-B –N ACQ25*100-B –N ATQ ASQ ACQS32*5-B –N ACQS32*10-B –N ACQS32*15-B –N ACQS32*20-B –N ACQS32*25-B –N ACQS32*30-B –N ACQS32*35-B –N ACQS32*40-B –N ACQS32*45-B –N ACQS32*50-B –N ACQS32*55-B –N ACQS32*60-B –N ACQS32*70-B –N ACQS32*75-B –N ACQS32*80-B –N ACQS32*90-B –N ACQS32*100-B –N ATQ ASQ ACQ32*5-B –N ACQ32*10-B –N ACQ32*15-B –N ACQ32*20-B –N ACQ32*25-B –N ACQ32*30-B –N ACQ32*35-B –N ACQ32*40-B –N ACQ32*45-B –N ACQ32*50-B –N ACQ32*55-B –N ACQ32*60-B –N ACQ32*70-B –N ACQ32*75-B –N ACQ32*80-B –N ACQ32*90-B –N ACQ32*100-B –N ATQ ASQ ACQS40*5-B –N ACQS40*10-B –N ACQS40*15-B –N ACQS40*20-B –N ACQS40*25-B –N ACQS40*30-B –N ACQS40*35-B –N ACQS40*40-B –N ACQS40*45-B –N ACQS40*50-B –N ACQS40*55-B –N ACQS40*60-B –N ACQS40*70-B –N ACQS40*75-B –N ACQS40*80-B –N ACQS40*90-B –N ACQS40*100-B –N ATQ ASQ ACQ40*5-B –N ACQ40*10-B –N ACQ40*15-B –N ACQ40*20-B –N ACQ40*25-B –N ACQ40*30-B –N ACQ40*35-B –N ACQ40*40-B –N ACQ40*45-B –N ACQ40*50-B –N ACQ40*55-B –N ACQ40*60-B –N ACQ40*70-B –N ACQ40*75-B –N ACQ40*80-B –N ACQ40*90-B –N ACQ40*100-B –N ATQ ASQ ACQS50*5-B –N ACQS50*10-B –N ACQS50*15-B –N ACQS50*20-B –N ACQS50*25-B –N ACQS50*30-B –N ACQS50*35-B –N ACQS50*40-B –N ACQS50*45-B –N ACQS50*50-B –N ACQS50*55-B –N ACQS50*60-B –N ACQS50*70-B –N ACQS50*75-B –N ACQS50*80-B –N ACQS50*90-B –N ACQS50*100-B –N ATQ ASQ ACQ50*5-B –N ACQ50*10-B –N ACQ50*15-B –N ACQ50*20-B –N ACQ50*25-B –N ACQ50*30-B –N ACQ50*35-B –N ACQ50*40-B –N ACQ50*45-B –N ACQ50*50-B –N ACQ50*55-B –N ACQ50*60-B –N ACQ50*70-B –N ACQ50*75-B –N ACQ50*80-B –N ACQ50*90-B –N ACQ50*100-B –N ATQ ASQ ACQS63*5-B –N ACQS63*10-B –N ACQS63*15-B –N ACQS63*20-B –N ACQS63*25-B –N ACQS63*30-B –N ACQS63*35-B –N ACQS63*40-B –N ACQS63*45-B –N ACQS63*50-B –N ACQS63*55-B –N ACQS63*60-B –N ACQS63*70-B –N ACQS63*75-B –N ACQS63*80-B –N ACQS63*90-B –N ACQS63*100-B –N ATQ ASQ ACQ63*5-B –N ACQ63*10-B –N ACQ63*15-B –N ACQ63*20-B –N ACQ63*25-B –N ACQ63*30-B –N ACQ63*35-B –N ACQ63*40-B –N ACQ63*45-B –N ACQ63*50-B –N ACQ63*55-B –N ACQ63*60-B –N ACQ63*70-B –N ACQ63*75-B –N ACQ63*80-B –N ACQ63*90-B –N ACQ63*100-B –N ACQS80*5-B –N ACQS80*10-B –N ACQS80*15-B –N ACQS80*20-B –N ACQS80*25-B –N ACQS80*30-B –N ACQS80*35-B –N ACQS80*40-B –N ACQS80*45-B –N ACQS80*50-B –N ACQS80*55-B –N ACQS80*60-B –N ACQS80*70-B –N ACQS80*75-B –N ACQS80*80-B –N ACQS80*90-B –N ACQS80*100-B –N ATQ ASQ ACQ80*5-B –N ACQ80*10-B –N ACQ80*15-B –N ACQ80*20-B –N ACQ80*25-B –N ACQ80*30-B –N ACQ80*35-B –N ACQ80*40-B –N ACQ80*45-B –N ACQ80*50-B –N ACQ80*55-B –N ACQ80*60-B –N ACQ80*70-B –N ACQ80*75-B –N ACQ80*80-B –N ACQ80*90-B –N ACQ80*100-B –N ACQS100*5-B –N ACQS100*10-B –N ACQS100*15-B –N ACQS100*20-B –N ACQS100*25-B –N ACQS100*30-B –N ACQS100 ACQS100*40-B –N ACQS100*45-B –N ACQS100*50-B –N ACQS100*55-B –N ACQS100*60-B –N ACQS100*70-B –N ACQS100*75-B –N ACQS100*80-B –N ACQS100*90-B –N ACQS100*100-B –N ATQ ASQ ACQ100*5-B –N ACQ100*10-B –N ACQ100*15-B –N ACQ100*20-B –N ACQ100*25-B –N ACQ100*30-B –N ACQ100*35-B –N ACQ100*40-B –N ACQ100*45-B –N ACQ100*50-B –N ACQ100*55-B –N ACQ100*60-B –N ACQ100*70-B –N ACQ100*75-B –N ACQ100*80-B –N ACQ100*90-B –N ACQ100*100-B –N ACQS100*35-B –N

多位置固定气缸
MD6*5-S MD6*10-S MD6*15-S MD6*20-S MD6*25-S MD6*30-S MD6*40-S MD6*50-S MD10*5-S MD10*10-S MD10*15-S MD10*20-S MD10*25-S MD10*30-S MD10*40-S MD10*50-S MD16*5-S MD16*10-S MD16*15-S MD16*20-S MD16*25-S MD16*30-S MD16*40-S MD16*50-S MD20*5-S MD20*10-S MD20*15-S MD20*20-S MD20*25-S MD20*30-S MD20*40-S MD20*50-S MD25*5-S MD25*10-S MD25*15-S MD25*20-S MD25*25-S MD25*30-S MD25*40-S MD25*50-S MD32*5-S MD32*10-S MD32*15-S MD32*20-S MD32*25-S MD32*30-S MD32*40-S MD32*50-S

双轴气缸
TN10*10-S TN10*20-S TN10*30-S TN10*40-S TN10*50-S TN10*60-S TN10*70-S TN10*80-S TN10*90-S TN10*100-S TN10*125-S TN10*150-S TN16*10-S TN16*20-S TN16*30-S TN16*40-S TN16*50-S TN16*60-S TN16*70-S TN16*80-S TN16*90-S TN16*160-S TN16*125-S TN16*150-S TN20*10-S TN20*20-S TN20*30-S TN20*40-S TN20*50-S TN20*60-S TN20*70-S TN20*80-S TN20*90-S TN20*200-S TN20*125-S TN20*150-S TN25*10-S TN25*20-S TN25*30-S TN25*40-S TN25*50-S TN25*60-S TN25*70-S TN25*80-S TN25*90-S TN25*250-S TN25*125-S TN25*150-S TN32*10-S TN32*20-S TN32*30-S TN32*40-S TN32*50-S TN32*60-S TN32*70-S TN32*80-S TN32*90-S TN32*320-S TN32*125-S TN32*150-S

笔型气缸
PB4*5-S-U PB4*10-S-U PB4*15-S-U PB4*20-S-U PB4*25-S-U PB4*30-S-U PB4*40-S-U PB4*50-S-U PB4*60-S-U PB4*75-S-U PB4*80-S-U PB4*100-S-U PB4*125-S-U PB4*150-S-U PB4*160-S-U PB4*175-S-U PB4*200-S-U PB4*250-S-U PB4*300-S-U PTB PSB PB4*5-S-R PB4*10-S-R PB4*15-S-R PB4*20-S-R PB4*25-S-R PB4*30-S-R PB4*40-S-R PB4*50-S-R PB4*60-S-R PB4*75-S-R PB4*80-S-R PB4*100-S-R PB4*125-S-R PB4*150-S-R PB4*160-S-R PB4*175-S-R PB4*200-S-R PB4*250-S-R PB4*300-S-R PTB PSB PB4*5-S-CB PB4*10-S-CB PB4*15-S-CB PB4*20-S-CB PB4*25-S-CB PB4*30-S-CB PB4*40-S-CB PB4*50-S-CB PB4*60-S-CB PB4*75-S-CB PB4*80-S-CB PB4*100-S-CB PB4*125-S-CB PB4*150-S-CB PB4*160-S-CB PB4*175-S-CB PB4*200-S-CB PB4*250-S-CB PB4*300-S-CB PB6*5-S-U PB6*10-S-U PB6*15-S-U PB6*20-S-U PB6*25-S-U PB6*30-S-U PB6*60-S-U PB6*50-S-U PB6*60-S-U PB6*75-S-U PB6*80-S-U PB6*100-S-U PB6*125-S-U PB6*150-S-U PB6*160-S-U PB6*175-S-U PB6*200-S-U PB6*250-S-U PB6*300-S-U PTB PSB PB6*5-S-R PB6*10-S-R PB6*15-S-R PB6*20-S-R PB6*25-S-R PB6*30-S-R PB6*60-S-R PB6*50-S-R PB6*60-S-R PB6*75-S-R PB6*80-S-R PB6*100-S-R PB6*125-S-R PB6*150-S-R PB6*160-S-R PB6*175-S-R PB6*200-S-R PB6*250-S-R PB6*300-S-R PTB PSB PB6*5-S-CB PB6*10-S-CB PB6*15-S-CB PB6*20-S-CB PB6*25-S-CB PB6*30-S-CB PB6*60-S-CB PB6*50-S-CB PB6*60-S-CB PB6*75-S-CB PB6*80-S-CB PB6*100-S-CB PB6*125-S-CB PB6*150-S-CB PB6*160-S-CB PB6*175-S-CB PB6*200-S-CB PB6*250-S-CB PB6*300-S-CB PB10*5-S-U PB10*10-S-U PB10*15-S-U PB10*20-S-U PB10*25-S-U PB10*30-S-U PB10*40-S-U PB10*50-S-U PB10*60-S-U PB10*75-S-U PB10*80-S-U PB10*100-S-U PB10*125-S-U PB10*150-S-U PB10*160-S-U PB10*175-S-U PB10*200-S-U PB10*250-S-U PB10*300-S-U PTB PSB PB10*5-S-R PB10*10-S-R PB10*15-S-R PB10*20-S-R PB10*25-S-R PB10*30-S-R PB10*40-S-R PB10*50-S-R PB10*60-S-R PB10*75-S-R PB10*80-S-R PB10*100-S-R PB10*125-S-R PB10*150-S-R PB10*160-S-R PB10*175-S-R PB10*200-S-R PB10*250-S-R PB10*300-S-R PTB PSB PB10*5-S-CB PB10*10-S-CB PB10*15-S-CB PB10*20-S-CB PB10*25-S-CB PB10*30-S-CB PB10*40-S-CB PB10*50-S-CB PB10*60-S-CB PB10*75-S-CB PB10*80-S-CB PB10*100-S-CB PB10*125-S-CB PB10*150-S-CB PB10*160-S-CB PB10*175-S-CB PB10*200-S-CB PB10*250-S-CB PB10*300-S-CB

PTB PSB PB12*5-S-U PB12*10-S-U PB12*15-S-U PB12*20-S-U PB12*25-S-U PB12*30-S-U PB12*40-S-U PB12*50-S-U PB12*60-S-U PB12*75-S-U PB12*80-S-U PB12*100-S-U PB12*125-S-U PB12*150-S-U PB12*160-S-U PB12*175-S-U PB12*200-S-U PB12*250-S-U PB12*300-S-U PTB PSB PB12*5-S-R PB12*10-S-R PB12*15-S-R PB12*20-S-R PB12*25-S-R PB12*30-S-R PB12*40-S-R PB12*50-S-R PB12*60-S-R PB12*75-S-R PB12*80-S-R PB12*100-S-R PB12*125-S-R PB12*150-S-R PB12*160-S-R PB12*175-S-R PB12*200-S-R PB12*250-S-R PB12*300-S-R PTB PSB PB12*5-S-CB PB12*10-S-CB PB12*15-S-CB PB12*20-S-CB PB12*25-S-CB PB12*30-S-CB PB12*40-S-CB PB12*50-S-CB PB12*60-S-CB PB12*75-S-CB PB12*80-S-CB PB12*100-S-CB PB12*125-S-CB PB12*150-S-CB PB12*160-S-CB PB12*175-S-CB PB12*200-S-CB PB12*250-S-CB PB12*300-S-CB
PTB PSB PB16*5-S-U PB16*10-S-U PB16*15-S-U PB16*20-S-U PB16*25-S-U PB16*30-S-U PB16*40-S-U PB16*50-S-U PB16*60-S-U PB16*75-S-U PB16*80-S-U PB16*100-S-U PB16*125-S-U PB16*150-S-U PB16*160-S-U PB16*175-S-U PB16*200-S-U PB16*250-S-U PB16*300-S-U PTB PSB PB16*5-S-R PB16*10-S-R PB16*15-S-R PB16*20-S-R PB16*25-S-R PB16*30-S-R PB16*40-S-R PB16*50-S-R PB16*60-S-R PB16*75-S-R PB16*80-S-R PB16*100-S-R PB16*125-S-R PB16*150-S-R PB16*160-S-R PB16*175-S-R PB16*200-S-R PB16*250-S-R PB16*300-S-R PTB PSB PB16*5-S-CB PB16*10-S-CB PB16*15-S-CB PB16*20-S-CB PB16*25-S-CB PB16*30-S-CB PB16*40-S-CB PB16*50-S-CB PB16*60-S-CB PB16*75-S-CB PB16*80-S-CB PB16*100-S-CB PB16*125-S-CB PB16*150-S-CB PB16*160-S-CB PB16*175-S-CB PB16*200-S-CB PB16*250-S-CB PB16*300-S-CB

不锈钢迷你气缸
MF20*10-S-CM MF20*15-S-CM MF20*20-S-CM MF20*25-S-CM MF20*30-S-CM MF20*40-S-CM MF20*50-S-CM MF20*60-S-CM MF20*75-S-CM MF20*80-S-CM MF20*100-S-CM MF20*125-S-CM MF20*150-S-CM MF20*160-S-CM MF20*175-S-CM MF20*200-S-CM MF20*250-S-CM MF20*300-S-CM MF20*350-S-CM MF20*400-S-CM MF20*450-S-CM
MF20*500-S-CM MF20*600-S-CM MF20*10-S-CA MF20*15-S-CA MF20*20-S-CA MF20*25-S-CA MF20*30-S-CA MF20*40-S-CA MF20*50-S-CA MF20*60-S-CA MF20*75-S-CA MF20*80-S-CA MF20*100-S-CA MF20*125-S-CA MF20*150-S-CA MF20*160-S-CA MF20*175-S-CA MF20*200-S-CA MF20*250-S-CA MF20*300-S-CA MF20*350-S-CA MF20*400-S-CA MF20*450-S-CA MF20*500-S-CA MF20*600-S-CA MF20*10-S-U MF20*15-S-U MF20*20-S-U MF20*25-S-U MF20*30-S-U MF20*40-S-U MF20*50-S-U MF20*60-S-U MF20*75-S-U MF20*80-S-U MF20*100-S-U MF20*125-S-U MF20*150-S-U MF20*160-S-U MF20*175-S-U MF20*200-S-U MF20*250-S-U MF20*300-S-U MF20*350-S-U MF20*400-S-U MF20*450-S-U
MF20*500-S-U MF20*600-S-U MFC MTF MSF MF25*10-S-CM MF25*15-S-CM MF25*20-S-CM MF25*25-S-CM MF25*30-S-CM MF25*40-S-CM MF25*50-S-CM MF25*60-S-CM MF25*75-S-CM MF25*80-S-CM MF25*100-S-CM MF25*125-S-CM MF25*150-S-CM MF25*160-S-CM MF25*175-S-CM MF25*200-S-CM MF25*250-S-CM MF25*300-S-CM MF25*350-S-CM MF25*400-S-CM MF25*450-S-CM MF25*500-S-CM MF25*600-S-CM MF25*10-S-CA MF25*15-S-CA MF25*20-S-CA MF25*25-S-CA MF25*30-S-CA MF25*40-S-CA MF25*50-S-CA MF25*60-S-CA MF25*75-S-CA MF25*80-S-CA MF25*100-S-CA MF25*125-S-CA MF25*150-S-CA MF25*160-S-CA MF25*175-S-CA MF25*200-S-CA MF25*250-S-CA MF25*300-S-CA MF25*350-S-CA MF25*400-S-CA MF25*450-S-CA MF25*500-S-CA MF25*600-S-CA MF25*10-S-U MF25*15-S-U MF25*20-S-U MF25*25-S-U MF25*30-S-U MF25*40-S-U MF25*50-S-U
MF25*60-S-U MF25*75-S-U MF25*80-S-U MF25*100-S-U MF25*125-S-U MF25*150-S-U MF25*160-S-U MF25*175-S-U MF25*200-S-U MF25*250-S-U MF25*300-S-U MF25*350-S-U MF25*400-S-U MF25*450-S-U MF25*500-S-U MF25*600-S-U MF32*10-S-CM MF32*15-S-CM MF32*20-S-CM MF32*25-S-CM MF32*30-S-CM MF32*40-S-CM MF32*50-S-CM MF32*60-S-CM MF32*75-S-CM MF32*80-S-CM MF32*100-S-CM MF32*125-S-CM MF32*150-S-CM MF32*160-S-CM MF32*175-S-CM MF32*200-S-CM MF32*250-S-CM MF32*300-S-CM MF32*350-S-CM MF32*400-S-CM MF32*450-S-CM MF32*500-S-CM MF32*600-S-CM MF32*10-S-CA MF32*15-S-CA MF32*20-S-CA MF32*25-S-CA MF32*30-S-CA MF32*40-S-CA MF32*50-S-CA MF32*60-S-CA MF32*75-S-CA MF32*80-S-CA MF32*100-S-CA MF32*125-S-CA MF32*150-S-CA MF32*160-S-CA MF32*175-S-CA MF32*200-S-CA MF32*250-S-CA MF32*300-S-CA MF32*350-S-CA MF32*400-S-CA MF32*450-S-CA MF32*500-S-CA MF32*600-S-CA MF32*10-S-U MF32*15-S-U MF32*20-S-U MF32*25-S-U MF32*30-S-U MF32*40-S-U MF32*50-S-U MF32*60-S-U MF32*75-S-U MF32*80-S-U MF32*100-S-U MF32*125-S-U MF32*150-S-U MF32*160-S-U MF32*175-S-U MF32*200-S-U MF32*250-S-U MF32*300-S-U MF32*350-S-U MF32*400-S-U MF32*450-S-U MF32*500-S-U MF32*600-S-U MF40*10-S-CM MF40*15-S-CM MF20*40-S-CM MF40*25-S-CM MF40*30-S-CM MF40*40-S-CM MF40*50-S-CM MF40*60-S-CM MF40*75-S-CM MF40*80-S-CM MF40*100-S-CM MF40*125-S-CM MF40*150-S-CM MF40*160-S-CM MF40*175-S-CM MF40*200-S-CM MF40*250-S-CM MF40*300-S-CM MF40*350-S-CM MF40*400-S-CM MF40*450-S-CMMF40*500-S-CM MF40*600-S-CM MF40*10-S-CA MF40*15-S-CA MF40*20-S-CA MF40*25-S-CA MF40*30-S-CA MF40*40-S-CA MF40*50-S-CA MF40*60-S-CA MF40*75-S-CA MF40*80-S-CA MF40*100-S-CA MF40*125-S-CA MF40*150-S-CA MF40*160-S-CA MF40*175-S-CA MF40*200-S-CA MF40*250-S-CA MF40*300-S-CA MF40*350-S-CA MF40*400-S-CA MF40*450-S-CA MF40*500-S-CA MF40*600-S-CA MF40*10-S-U MF40*15-S-U MF40*20-S-U MF40*25-S-U MF40*30-S-U MF40*40-S-U MF40*50-S-U MF40*60-S-U MF40*75-S-U MF40*80-S-U MF40*100-S-U MF40*125-S-U MF40*150-S-U MF40*160-S-U MF40*175-S-U MF40*200-S-U MF40*250-S-U MF40*300-S-U MF40*350-S-U MF40*400-S-U MF40*450-S-U MF40*500-S-U MF40*600-S-U -20

MA16*25-S-CA FA SDB MA16*50-S-CA FA SDB MA16*75-S-CA FA SDB MA16*80-S-CA FA SDB MA16*100-S-CA FA SDB MA16*125-S-CA FA SDB MA16*150-S-CA FA SDB MA16*160-S-CA FA SDB MA16*175-S-CA FA SDB MA16*200-S-CA FA SDB MA16*250-S-CA FA SDB MA16*300-S-CA FA SDB
MA16*350-S-CA FA SDB MA16*400-S-CA FA SDB MA16*450-S-CA FA SDB MA16*500-S-CA FA SDB
MA20*25-S-CA FA SDB MA20*50-S-CA FA SDB MA20*75-S-CA FA SDB MA20*80-S-CA FA SDB MA20*100-S-CA FA SDB MA20*125-S-CA FA SDB MA20*150-S-CA FA SDB MA20*160-S-CA FA SDB MA20*175-S-CA FA SDB MA20*200-S-CA FA SDB MA20*250-S-CA FA SDB MA20*300-S-CA FA SDB
MA20*350-S-CA FA SDB MA20*400-S-CA FA SDB MA20*450-S-CA FA SDB MA20*500-S-CA FA SDB
MA25*25-S-CA FA SDB MA25*50-S-CA FA SDB MA25*75-S-CA FA SDB MA25*80-S-CA FA SDB MA25*100-S-CA FA SDB MA25*125-S-CA FA SDB MA25*150-S-CA FA SDB MA25*160-S-CA FA SDB MA25*175-S-CA FA SDB MA25*200-S-CA FA SDB MA25*250-S-CA FA SDB MA25*300-S-CA FA SDB
MA25*350-S-CA FA SDB MA25*400-S-CA FA SDB MA25*450-S-CA FA SDB MA25*500-S-CA FA SDB
MA32*25-S-CA FA SDB MA32*50-S-CA FA SDB MA32*75-S-CA FA SDB MA32*80-S-CA FA SDB MA32*100-S-CA FA SDB MA32*125-S-CA FA SDB MA32*150-S-CA FA SDB MA32*160-S-CA FA SDB MA32*175-S-CA FA SDB MA32*200-S-CA FA SDB MA32*250-S-CA FA SDB MA32*300-S-CA FA SDB
MA32*350-S-CA FA SDB MA32*400-S-CA FA SDB MA32*450-S-CA FA SDB MA32*500-S-CA FA SDB
MA40*25-S-CA FA SDB MA40*50-S-CA FA SDB MAJ MAD MACD MACJMA40*75-S-CA FA SDB MA40*80-S-CA FA SDB MA40*100-S-CA FA SDB MA40*125-S-CA FA SDB MA40*160-S-CA FA SDB MA40*175-S-CA FA SDB MA40*200-S-CA FA SDB MA40*250-S-CA FA SDB MA40*300-S-CA FA SDB
MA40*350-S-CA FA SDB MA40*400-S-CA FA SDB MA40*450-S-CA FA SDB MA40*500-S-CA FA SDB MA40*150-S-CA FA SDB MA50*25-S-CA FA SDB MA50*50-S-CA FA SDB MA50*75-S-CA FA SDB MA50*80-S-CA FA SDB MA50*100-S-CA FA SDB MA50*125-S-CA FA SDB MA50*150-S-CA FA SDB
MA50*500-S-CA FA SDB MA50*175-S-CA FA SDB MA50*200-S-CA FA SDB MA50*250-S-CA FA SDB MA50*300-S-CA FA SDB MA50*350-S-CA FA SDB MA50*400-S-CA FA SDB MA50*450-S-CA FA SDB MA50*500-S-CA FA SDB MA63*25-S-CA FA SDB MA63*50-S-CA FA SDB MA63*75-S-CA FA SDB MA63*80-S-CA FA SDB MA63*100-S-CA FA SDB MA63*125-S-CA FA SDB MA63*150-S-CA FA SDB
MA63*160-S-CA FA SDB MA63*175-S-CA FA SDB MA63*200-S-CA FA SDB MA63*250-S-CA FA SDB MA63*300-S-CA FA SDB MA63*350-S-CA FA SDB MA63*400-S-CA FA SDB MA63*450-S-CA FA SDB MA63*500-S-CA FA SDB

不锈钢迷你气缸
MI8*10-S-CA MI8*15-S-CA MI8*20-S-CA MI8*25-S-CA MI8*30-S-CA MI8*40-S-CA MI8*50-S-CA MI8*60-S-CA MI8*75-S-CA MI8*80-S-CA MI8*100-S-CA MI8*125-S-CA MI8*150-S-CA MI8*160-S-CA MI8*175-S-CA MI8*200-S-CA MI8*250-S-CA MI8*300-S-CA MI8*350-S-CA MI8*400-S-CA MI8*450-S-CA MI8*500-S-CA MI8*600-S-CA MI8*10-S-U MI8*15-S-U MI8*20-S-U MI8*25-S-U MI8*30-S-U MI8*40-S-U MI8*50-S-U MI8*60-S-U MI8*75-S-U MI8*80-S-U MI8*100-S-U MI8*125-S-U MI8*150-S-U MI8*160-S-U MI8*175-S-U MI8*200-S-U
MI8*250-S-U MI8*300-S-U MI8*350-S-U MI8*400-S-U MI8*450-S-U MI8*500-S-U MI8*600-S-U
MI10*10-S-CA MI10*15-S-CA MI10*20-S-CA MI10*25-S-CA MI10*30-S-CA MI10*40-S-CA MI10*50-S-CA MI10*60-S-CA MI10*75-S-CA MI10*80-S-CA MI10*100-S-CA MI10*125-S-CA MI10*150-S-CA MI10*160-S-CA MI10*175-S-CA MI10*200-S-CA MI10*250-S-CA MI10*300-S-CA MI10*350-S-CA MI10*400-S-CA MI10*450-S-CA MI10*500-S-CA MI10*600-S-CA MI10*10-S-U MI10*15-S-U MI10*20-S-U MI10*25-S-U MI10*30-S-U MI10*40-S-U MI10*50-S-U MI10*60-S-U
MI10*75-S-U MI10*80-S-U MI10*100-S-U MI10*125-S-U MI10*150-S-U MI10*160-S-U MI10*175-S-U MI10*200-S-U MI10*250-S-U MI10*300-S-U MI10*350-S-U MI10*400-S-U MI10*450-S-U MI10*500-S-U MI10*600-S-U MTI MSI MI12*10-S-CA MI12*15-S-CA MI12*20-S-CA MI12*25-S-CA MI12*30-S-CA MI12*40-S-CA MI12*50-S-CA MI12*60-S-CAMI12*75-S-CA MI12*80-S-CA MI12*100-S-CA MI12*125-S-CA MI12*150-S-CA MI12*160-S-CA MI12*175-S-CA MI12*200-S-CA MI12*250-S-CA MI12*300-S-CA MI12*350-S-CA MI12*400-S-CA MI12*450-S-CA MI12*500-S-CA MI12*600-S-CA MI12*10-S-U MI12*15-S-U MI12*20-S-U MI12*25-S-U MI12*30-S-U MI12*40-S-U MI12*50-S-U MI12*60-S-U MI12*75-S-U MI12*80-S-U MI12*100-S-U MI12*125-S-U MI12*150-S-U MI12*160-S-U MI12*175-S-U MI12*200-S-U MI12*250-S-U MI12*300-S-U MI12*350-S-U MI12*400-S-U MI12*450-S-U MI12*500-S-U MI12*600-S-U MI16*10-S-CA MI16*15-S-CA MI16*20-S-CA MI16*25-S-CA MI16*30-S-CA MI16*40-S-CA MI16*50-S-CA MI16*60-S-CA MI16*75-S-CA MI16*80-S-CA MI16*100-S-CA MI16*125-S-CA MI16*150-S-CA MI16*160-S-CA MI16*175-S-CA MI16*200-S-CA
MI16*250-S-CA MI16*300-S-CA MI16*350-S-CA MI16*400-S-CA MI16*450-S-CA MI16*500-S-CA MI16*600-S-CA MI16*10-S-U MI16*15-S-U MI16*20-S-U MI16*25-S-U MI16*30-S-U MI16*40-S-U MI16*50-S-U MI16*60-S-U MI16*75-S-U MI16*80-S-U MI16*100-S-U MI16*125-S-U MI16*150-S-U MI16*160-S-U MI16*175-S-U MI16*200-S-U MI16*250-S-U MI16*300-S-U MI16*350-S-U MI16*400-S-U MI16*450-S-U MI16*500-S-U MI16*600-S-U MI20*10-S-CA MI20*15-S-CA MI20*20-S-CA MI20*25-S-CA MI20*30-S-CA MI20*40-S-CA MI20*50-S-CA MI20*60-S-CA MI20*75-S-CA MI20*80-S-CA MI20*100-S-CA MI20*125-S-CA MI20*150-S-CA MI20*160-S-CA MI20*175-S-CA MI20*200-S-CA MI20*250-S-CA MI20*300-S-CA MI20*350-S-CA MI20*400-S-CA MI20*450-S-CA MI20*500-S-CA MI20*600-S-CA MI20*10-S-U MI20*15-S-U MI20*20-S-U MI20*25-S-U MI20*30-S-U MI20*40-S-U MI20*50-S-U MI20*60-S-U
MI20*75-S-U MI20*80-S-U MI20*100-S-U MI20*125-S-U MI20*150-S-U MI20*160-S-U MI20*175-S-U MI20*200-S-U MI20*250-S-U MI20*300-S-U MI20*350-S-U MI20*400-S-U MI20*450-S-U MI20*500-S-U MI20*600-S-U MI25*10-S-CA MI25*15-S-CA MI25*20-S-CA MI25*25-S-CA MI25*30-S-CA MI25*40-S-CA MI25*50-S-CA MI25*60-S-CA MI25*75-S-CA MI25*80-S-CA MI25*100-S-CA MI25*125-S-CA MI25*150-S-CA MI25*160-S-CA MI25*175-S-CA MI25*200-S-CA MI25*250-S-CA MI25*300-S-CA MI25*350-S-CA MI25*400-S-CA MI25*450-S-CA MI25*500-S-CA MI25*600-S-CA MI25*10-S-U MI25*15-S-U MI25*20-S-U MI25*25-S-U MI25*30-S-U MI25*40-S-U MI25*50-S-U MI25*60-S-U MI25*75-S-U MI25*80-S-U MI25*100-S-U MI25*125-S-U MI25*150-S-U MI25*160-S-U MI25*175-S-U MI25*200-S-U MI25*250-S-U MI25*300-S-U MI25*350-S-U MI25*400-S-U MI25*450-S-U MI25*500-S-U MI25*600-S-U

电磁阀
3V1-M5、3V1-06、3V110-M5、3V120-M5、3V110-06、3V120-06、3V210-06、3V220-06、3V210-08、3V220-08、3V310-08、3V320-08、3V310-10、3V320-10、4V110-M5、4V120-M5、4V130C-M5、4V130E-M5、4V130P-M5、4V110-06、4V120-06、4V130C-06、4V130E-06、4V130P-06、4V210-06、4V220-06、4V230C-06、4V230E-06、4V230P-06、4V210-08、4V220-08、4V230C-08、4V230E-08、4V230P-08、4V310-08、4V320-08、4V330C-08、4V330E-08、4V330P-08、4V310-10、4V320-10、4V330C-10、4V330E-10、4V330P-10、4V410-15、4V420-15、4V430C-15、4V430E-15、4V430P-15、2V025-06、2V025-08、2V130-10、2V130-15、2V250-20、2V250-25

气动阀
3A110-M5、3A110-06、3A120-M5、3A120-06、3A210-06、3A220-06、3A210-08、3A220-06、3A310-08、3A320-08、3A310-10、3A320-10、4A110-M5、4A120-M5、4A130C-M5、4A130E-M5、4A130P-M5、4A110-06、4A120-06、4A130C-06、4A130E-06、4A130P-06、4A210-06、4A220-06-4A230C-06、4A230E-06、4A230P-06、4A210-08、4A220-08、4A230C-08、4A230E-08、4A230P-08、4A310-08、4A320-08、4A330C-08,4A330E-08、4A330P-08、4A310-10、4A320-10、4A330C-10、4A330E-10、4A330P-10、4A410-15、4A420-15、4A430C-15、4A430E-15、4A430P-15

手动阀

4H210-06、4H210-08、4H310-08、4H310-10

手拉阀

3L110-06、3L210-06、3L210-08、3L310-08、3L310-10、4L110-06、4L210-06、4L210-08、4L310-08、4L310-10

机械阀

S3B-05、S3B-06、S3B-08、S3PF-05、S3PF-06、S3PF-08、S3PP-05、S3PP-06、S3PP-08、S3PM-05、S3PM-06、S3PM-08、S3HS-05、S3HS-06、S3HS-08、S3PL-05、S3PL-06、S3PL-08、S3HL-05、S3HL-06、S3PL-08

手滑阀

HSV06、HSV08、HSV10、HSV15、HSV20、HSV25

手转阀

4HV210-06、4HV210-08、4HV310-08、4HV310-10、4HV410-15、4HV410-20、4HV230-06、4HV230-08、4HV330-08、4HV330-10、4HV430-15、4HV430-20

脚踏阀

3F210-M5、3F210-06、3FM210-06、3F210-08、3FM210-08

单向节流阀

ASC100-06、ASC200-08、ASC300-10、ASC3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