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电缆

楼主(2007-10-05):
请问哪位前辈,s7-200,300,400的电缆通用吗?usb-mpi

网友A:
后辈也应该知道的
300 400一种电缆 MPI
200的是PPI

网友B:
S7-200用的不一样;

网友C:
西门子原装的USB电缆可以用于200PPI的通讯,也可以用于300,400的通讯。

网友D:
西门子原装的可以

网友E:
西门子原装的usb-mpi+ 的是通用的

网友F: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楼主:
 西门子原装的usb-mpi+ 需要多少钱,能报个价吗

网友G:
   赫优讯HILSCHER的netLINK编程、通讯,可以实现西门子S7系列PLC(200、300和400)的编程和监控,
   将MPI转换为以太网通讯,不受通讯距离的影响。

 有兴趣了解的,发邮件索取详细的资料:
 beichen@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H:
西门子6ES7 972 0CB20 0XA0支持200 300 400
原装2300左右

网友I:
请问国产的USB-MPI+能通用200,300吗?约500元一条哪种。

网友J(2008-04-28):
西门子原装的就是太贵了

网友K:
还是用国产的和算.

网友L:
原装2300左右有些贵的哦!

网友M:
6ES7 972 0CB20 0XA0支持200 300 400
原装2200左右

网友N:
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根本不用买,自己花几十块买485转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一头用485的双绞线或两芯线接PLC九针口的3和8脚另一头联接转换器的485端,转换器的另一头用232线连接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O:
对:关于

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根本不用买,自己花几十块买485转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一头用485的双绞线或两芯线接PLC九针口的3和8脚另一头联接转换器的485端,转换器的另一头用232线连接电脑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是滴,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西门子的东西太贵了!!

网友P:
具体怎么的做兄弟有线路图参考吗?

网友Q:
对呀贴一个电路图来看看哦。。。。。。

网友R:
贴个具体的电路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