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电源能延时0-30S断开的继电器

楼主(2007-10-05):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器件在实纪电控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带来多大的方便,能有开发的价质吗?

网友A:
断电延时继电器,有的卖的啊,

网友B:
很难买,现在的PLC控制糸统,应该很少用

网友A:
不难买,电气市场很多

网友C:
我这儿就有很便宜的?
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
是在断电的请况下能延时0-60SM吗?

楼主:
是的,在断电的请况下能延时0-60SM.

网友D:
JS20就有断电延时的,通过里面的电容储存的电延时断开继电器
继电器是特殊的,带自锁

如果加大电容容量,估计延时300秒也不成问题
价格也就30元左右

网友E:
肯定有的

网友F:
线圈上并电容器,但继电器的是直流的.很用以实现

网友G:
用延时辅助点啊。如施耐德的LA2DTT2就可以

网友H:
JS7气囊式时间继电器,180秒.

网友I:
欧姆龙的H3CR-A延时时间可以从0.01S-24H,而且工作方式可调。

网友J:
价格也就30元左右,各低压元件厂家都有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