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交流电机如何改为220V电源使用

楼主(2007-10-05):
目前我有一台三相交流电机功率为1.5KW,可现实情况是只有220V电源.请哪位告诉我怎样接线

网友A:
是三相380改为三相220,如果原来是三角形接法的话可改成星型接法。反之则不可以。

网友B:
同意天涯小子,不过我估计他的意思是一相220V

楼主:
是单相220电源,真的每办法吗

网友B:
可以实现,不过比买十台1.5KW的电机还贵

网友C:
 天涯小子: 你见过1.5KW的电机有三角接法的吗?

网友B:
三相220你见过么??

楼主:
谢谢各位,俺真长见识了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加两个启动电容,其中一个做运行电容,另一个做辐助启动电容.启动后断开它,要用CBB的220UF的400V,好像有个公式不过我不记得了,这只适用于3KW以下的电机.

网友E:
U接火线
V接零线
W和V(或者U)之间接一电容

通过电容的移相在三个绕组上形成一个不太标准的旋转磁场,基本上可以维持转动,适用于小电动机的临时使用,电容大小有个经验公式我忘了,我到公司查查看哈

网友E:
运行电容的大小等于(1950*额定电流)/(220*功率因数)微法

如果带负载启动的话,为了获得较大的启动转矩,还要并一启动电容,大小根据需要一般是运行电容的1到4倍,启动时并接上,启动后要断开。

网友F:
我很关心这个电容值计算的依据。怎么没有人给出来?

网友G:
要这种三相220V电源电动机,台弯最多,这种电机大陆没这种电源呀!

网友H:
3相电机通过加电容改成单相,基本上没多大意义。
1。出力大大的降低
2。效率很低
3。震动很大,噪声很大---都因磁路不可能平衡所致。

网友I:
受教了,我估计电风扇就是这样慢慢改出来的:)

网友F: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电工才有可能成长为“工程师”。谁来讲一下原理,电容的计算公式中1950,从何而来?

网友F:
我来凑个数吧:2(pai)*f*C=10^6*(1.732/2/1.414)*I/(U*cos)。

  这公式里面,I、U为原额定电压,现加220,所以有1.732,电压峰峰值,所以有1.414,因电容相当于补偿串联在220V两相绕组的某一相绕组电流,所以电流/2。
  各位老大,谁再来讲讲?

网友J:
加个单相220-1.5kw的变频器,然后把电机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K: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买一个单相220V的电机,这么小的电机根本就不值几个钱,值不当的去改。功率在3KW以下的电机基本上都是Y型接法的,三角接法的至少现在我还没见到,1.5KW电机加电容接220V电源也可以使用,但和老愚者所说的一样,没什么实际应用价值,如果真的非要改的话可以在自助资料库去找三相改单相的接法资料,里面连电路图,电容容量的计算公式什么的都有,很详细,一看就明白

网友L:
天涯小子说反了,原来应该是星形,现在改成三角形就可以用了。

网友M:
最好的方法是加装变频器!变频器使用220V输入的!(一般220V的都是三相和单相任意输入)再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完全可以发挥电机的性能!

网友N:
小容量可以,大容量不行.

网友O:
单相1.5KW电机
或者220V变频器

网友P:
不用变频器,直接接成三角形。

网友B:
220变380,整流,送到变频器直流供电端,OK

网友Q:
从成本角度的话,最好换电机

网友R:
你应多看书了

网友S(2009-09-21):
是可以改的只要加个18UF的电容可以了,不过要少接一个缎子>

但是改出来功率小,不稳定,声音大.

网友T:
只有单相220V电源的时候,可以并联电容来改接,比如你的电机是三角接法的时候,把A、B绕组接上220V单相电,就可以在AC绕组或者BC绕组上并联电容C,

C电容量按4800I/U估算然后调整,其中I为原三相额定运行时的相电流,U为单相电压(220V);

一般增大电容,可以提高输出力矩和功率。但要注意改变电容会引起三相绕组电流变化,需保证每相均不超过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