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速表

楼主(2007-10-05):
各位同行好:
我有一套车速在250米/分的造纸设备,变频器是用的丹佛斯5000的变频器,有15个转动分部,也就是要求每个传动分部显示的线速是一样的,我看丹佛斯5000变频器的输出信号是0--20MA.虽然各个分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线速度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有一个表来显示他的实际车速,请各位朋友推荐一款适合这个场合的品牌.
   我察看可一些牌子的仪表,他们都是接受开关量,频率,和脉冲,这些虽然精度很高,但是变频器不支持这个信号,
   到底市场上有没有一款适合这个场合的仪表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如果肯出到1300左右的话用PLC就很容易办到

网友B:
为你提供: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美国红狮。
根据所选传感器不同,线速表,可选脉冲输入型和模拟量输入型。
据你上述,你打算使用变频器提供的0-20mA信号,作为仪表的输入信号。那就选模拟量输入仪表。3位半(31/2位)即可。资料如下:

网友B:
PAXP0000 智能型标准过程信号输入仪表。 还有经济型,PAXLCL00,等等,欢迎垂询,索取详细资料。021-54807896

网友C:
搂住可能对造纸传动不太了解,实际上每个分部的实际线速度是不完一样的,比如卷纸的线速度要比网部快5%-30%

网友C:
请搂主不要重复发贴,我把其它其他留言都贴到下面了。

网友C:
以下是对求线速度表.的回复
新人第二代: (2007-10-5 22:27: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请试一下接近开关,如何?我们 厂计数通常采用的都是接近开关。
chen xiao : (2007-10-7 17:11: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谢谢楼上朋友的意见,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需要的是能接受0-20MA,显示0-300仪表.谢谢.
成大鹏: (2007-10-8 10:24: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是可以的
接受0~20MA信号显示0~300
我这边有这样的表 13914090613 成
heidai: (2007-10-8 10:39: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学习中
北海若曰: (2007-10-8 11:54: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能接受0-10V电压的行不行?
北海若曰: (2007-10-8 12:03: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我们的就可以,刚才看了一下可以用: MT4W-DC系列,你要用来显示速度,还是通过速度的快慢来控制.......
仪表罗: (2007-10-8 23:02: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这种表我们这里就有,而且市场用量还不省,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输入信号有:0-20mA;4-20mA;0-10V;0-5V;0-75mV;可选(仪表内有跳针),量程0-1999可调;表的前面有两个电位器用来调校(一个用来调零点,即0mA所对应的值;一个用来调满量程,即20mA所对应的值)详细可来电13658619633罗

网友C:
以下是对求一款线速度表的回复
新人第二代: (2007-10-5 22:28: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请试一下接近开关,如何?我们 厂计数通常采用的都是接近开关
ABBSIEMENS: (2007-10-7 9:06: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买一个能接受0-20MA的表,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增益,调到想要显示的车速就是了!或买个智能表用表的增益来调也行啊!我做传动一至用前一种方案!
cdust: (2007-10-7 9:47: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接近开关加速度计,最多400元搞定
东方朋友在南方: (2007-10-7 10:05: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以上需求的产品我公司有,输入0-20MA的信号是吧?可以来电联系!
 亚逊公司
主要产品:智能数显温控表、拔码数显温控表、三位半、四位半数字电流电压表、欧姆表、数字面板表、传感器专用数显表、频率表、转速表、线速表,工频表、智能计数器、长度计、时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接近开关` 旋转编码器 光纤及放大器.
联系电话:0769-26356085
JXSH07960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