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快速判断电磁阀好坏方法

楼主(2007-10-05):
   一、首先检查是不是电磁阀电磁线圈故障?
       在DCS上给二位阀给开或者关的信号,然后看电磁阀是否得失电,一般在现场听声音即可。
       若听不到,那线圈肯定是有问题,至于电磁阀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下面解释)
       如果电磁线圈问题,首先检查接线,看是不是有虚接,或者有短路现象,如果线路上没问题就是电磁阀线圈烧坏,可拆下电磁阀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开路,则电磁阀线圈烧坏。原因有线圈受潮,引起绝缘不好而漏磁,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要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大,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使得线圈烧毁。
   二、若线圈是好的,那就是电磁阀本身的问题。一般可以在手动调节处用一字起由1调到0位置,使阀打开,若是能打开就说明的确是线圈的问题,换个线圈就可以了,若打不开,就拆电磁阀,看是不是阀芯卡住,或者是有杂粒堵,清洗正确应该用CCL4,但是考虑到现场没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汽油,实在没有用水也可以,清洗后可以用现场仪表气进行吹干,拆时务必记好各部件的顺序,不注意的话,装的时候很容易出错,顺序记错就算你清洗好电磁阀,即使电磁阀已经通了也还是打不开的!

网友A:
我觉得吧,到了现场应该先量一下线路有没有电压再说。

网友B:
如果现场噪声很大,你认为有用吗?测电压还是可行的

网友C:
线圈通电是有磁性的 可以用起子是一下 有吸力的

网友D:
说得不错,电磁阀通电后,功率大的,有手感温度,现场出现问题,用手感觉就可判断其好还是坏!另外也可以用铁杆等类似的东西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无磁性.另外不能长时间让电磁阀的线圈通电而无负载.会烧坏线圈的.

网友E:
说得还不错,不过在现场实际检查线圈好坏还是量电压.

网友B:
关于用铁杆或者螺丝刀之类的东西去试,我不同意,因为这样我曾经烧坏过线圈。

网友F:
假如现在单给你一个万用表和一个电磁阀该怎么判断线圈的好坏?

网友G:
谁在补充一下新电磁阀的检验标准,谢谢!

网友H:
我的顺序跟楼主不太一样,先查控制信号是否送到现场,电压是否足够,再查阀体是否正常方法同楼主,最后才查线圈。现在的电磁阀质量都比较好,线圈最不容易坏,所以最后才查

网友I(2008-04-05):
以前看到一个从德国回来的工程师,带了一支测电磁阀的电笔,只要靠近电磁阀就可以判断线圈是否带电,而不用打开盖子测量。呵呵,相当方便。可惜在国内还没看到卖的

网友J:
学习了,谢谢!请继续!

网友K:
lbq2004讲的是感应电笔用来测强电的,我也有一只96年买的30元,还可测回路通断等.

网友L:
 测电压还是可行的.

网友M:
好东东的,一定要好好的学学

网友N(2008-05-19):
我这边用的是24V的电磁阀,我检查一般先手动,再测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好东东的,一定要好好的学学

网友P:
呵呵,偶的法子与12楼相似.

网友Q:
不错,但是在现场坚决不要用汽油来清洗电磁阀,这在安全规程上市不允许的。使用汽油清洗很容易导致挥发的混合气体在静电的作用下着火爆炸,危险至极。千万不要为了修一个电磁阀而出现大的人身伤亡事故!

网友R(2008-06-30):
哈哈,办法很多,各施各法咯 1`!~!~

网友S:
有的阀上面有LED指示哦!

网友T:
                  不错,  我这里电磁阀用得比较多,不下于300个。

网友U:
我这里电磁阀用得比较多,不下于300个

这算什么?

我这里起码也有1000个

但是坏的很少

一般都是SMC的

网友V:
学习!!收益颇丰!!!!

网友W(2008-08-22):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X:
尽量不要无负载线圈通电,尤其电源是AC220V时,很容易烧毁线圈。ASCO品牌过硬吧,我的职工也烧毁过。

网友Y:
支持一下,用心体会自有精彩发现

网友Z:
楼主有一点值得讨论::二、若线圈是好的,那就是电磁阀本身的问题。一般可以在手动调节处用一字起由1调到0位置,使阀打开,若是能打开就说明的确是线圈的问题,

电磁阀的1状态对应的是打开状态,而0状态才是关闭状态,强制电磁阀时要先将线圈拔掉,用气管或者手将电磁阀的出气孔堵住正常生产情况下,电磁阀是打在0位置的

我个人的检查电磁阀的方法是

1,先手动用螺丝刀强制看能否换向,能换向说明电磁阀没有问题,不能换向则是电磁阀问题,一般是卡塞,介质不干净所造成的,拆开清洁装回就行,注意密封不要损坏

2.给电压过来,用手感觉线圈是否发热,若发烫,用一把螺丝刀放在线圈内,看是否有吸力,有但电磁阀仍不换向,用万用表检查电压是否足够。如果没有电压或者电压不够,则检查线路及电源。

个人认为判断步骤应丛电磁阀开始,而不是线路,因为电磁阀出故障的概率比线路出故障的概率要大得多

网友AA:
ASCO电磁阀我哪里一个职工一下坏了两个,使用才4年,我问过线圈好的就是阀芯漏气了

网友AB:
说得对,先从电磁阀开始,再检查线路。

网友AC:
电磁阀是易损件,多些判段方法不错

网友AD:
量电磁阀的阻值,可以判断好坏.得电后电磁阀有磁性的.膜片漏气有异常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