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火限位器的接线

楼主(2007-10-05):
在葫芦吊上经常使用,断火限位器来作为保护,求教断火限位器要如何接线。好象有好多接线桩,麻烦会的师傅指教。

网友A:
断火限位器只断两相电,有一相电是不断开的,你可以把这相电接到最中间端子上(这个端子和其他的端子无电气联系),然后直接接出去

其他的端子接法,你自己试着用万用表量下开关状态就知道了
盒背面不是有接线图吗

网友B:
??传不上来?

网友C:
一般的断火器只有四个接线端口,只需把两根相线在断火器上进行通断测试,另一根相线直接跳过断火器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的断火器只有四个接线端口,只需把两根相线在断火器上进行通断测试
-------------------------------------------------------
四个接线端口的不常见,市面上大多是LX44型的断火限位器

网友D:
是极限限位,但要接正确.选择断开上下主电源.

网友E(2009-02-01):
我见的断火限位器有6个接线端,不知怎么接线

网友F(2009-05-10):
是极限限位,但要接正确.选择断开上下主电源

网友G: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这里主要就是说的限位器,高、低限位,在限位器接线盒盒盖内有接线图。

网友H(2009-06-18):
有那位师父可以帮我啊!我按照以电路图接好后,葫芦,只升不降,会有哪些原因会倒至这种情况呢?

网友I(2009-08-18):
断火限位器接成了同相,把上下两根线调换即可

网友J:
断火限位器的盖子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