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涡街流量计显示ERROR-02如何处理?

楼主(2007-10-05):
横河DY20型涡街流量计显示ERROR-02报警,DCS上显示NR正常!但是流量一直显示是:“0”
我们知道ERROR-02报警是指量程错误代码,首先检查工艺是否有流量,若有流量但还显示:“0”可以连HART检查流量计量程是否跟铭牌上的量程一致。
若不一致更改为一致。若还显示:“0”就检查下流量计内部参数的设置,一般造成“0”显示的原因除了量程不一致以外就是管径的设置,管径设置在表头里选择是E参数,里面有0 1 2 3 4 5 6 7这几个选项,分别表示DN15到DN200 ,你可以根据现场实际口径做相应的选择。
关于表头如何选择方法,可以查阅DY20的用户说明手册,DY20表头上有3个按钮,分别是SHIFT SET INK三个键,首先按SET进入参数设定此时应该显示B10,这里B是参数符号B10是B参数里的第10个选项,代表量程更改。 然后按SHIFT移位,将参数移至E项 然后按INK 里面从0 1 2 到7 可以自己根据现场实际选择相应的选项。

网友A(2007-11-08):
学习了,可是厂家应该提供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