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救 30KW 电机 轴承发烫

楼主(2007-10-06):
前天我们厂里有一个30KW 的高速电机线圈烧了. 修回来后 装上空载用了1小时两边轴承发烫厉害,线圈不烫 换了两个新轴承还是发烫,反复检查空试.确定 电机电流22A 三相平衡,阻值正常 绝缘也没有问题.也不存在扫镗擦端盖现象,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可能是皮带太紧。

楼主:
没有皮带是空载的状态下出现的情况

网友B:
看看轴承与轴的间隙还有轴承外壳与电机壳的间隙.另外还要注意前后端盖的平行.

网友C:
看看电机是否过流,否则应是轴承间隙过大

网友D:
是你们买的轴承的强度不够.
电机一定要用好的轴承.特别是高速电机.

网友A:
轴承有精度级别,可能你的轴承精度不够。

网友E:
轴承精度不够,没加油。

网友F:
高速电机要用上级轴承,同心度不高也发热,轴承止口间隙大也回发热,装配不好同样热。

网友G:
高速电机要用高速轴承。

网友H:
高转速对轴承的要求相应的苛刻一些!

网友I:
检查一下轴承位,与轴承的精度配一下。当然,轴承的级别要够才行。

网友J:
可能检修时转子的动平衡损伤,只发热,凑负用,烧轴承,换转子.高速电机很难测试平衡

网友K:
可能是轴承与轴径之间磨合不太好的原因吧.不过这样也没有办法,就让它们再运转一下,或者加些润滑油之类就可以的啦

网友L:
用手盘动转子,感觉阻力大小,是否运转灵活,如果感觉很重,可能是安装问题。

网友A:
轴承精度等级:
B、C、D、E、G共5个等级,B级最高,G最低(普通级),应用最广,在代号中不标。
高精度的轴承的极限速度可以提高,但价格较高,精度愈高,价格愈高。

楼主:
各位说的高速轴承我用专车去买上和原来同型号轴承换上.结果还是一样!郁闷呀

网友M:
30KW 的高速电机,是交流2极吗?好像是6312的轴承吧,精度等级有P5(相同于D级)就够了,换了轴承还一样烫,轴承油应该加得不多,空载时手放在上面看看有无振动,应该是感觉不到振动的。如果加得是可以耐高温的油脂,油量合适不多,测轴承盖温度,95℃附近可以正常用,加强观察。最好能测测运转时振动再解决。

网友N:
高速电机的轴承,要有专门的工具去装,上压床才能用,我们这5.5KW都到厂家专业维修。不然的话上去只有2小时就会下来

网友O:
电机的轴和轴承座是否磨损?

网友P:
多高的转速

网友Q:
1电机转速有多高,电机轴承精度是否够?
2安装再次检查,是否有问题?
3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了解清楚了,才可以一起协商啊.

网友R:
电机是Y系列的吗?

网友S:
是否轴承跑外套?

网友T:
楼上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U:
   提请各位高人注意:
润滑油脂加得过量也会引起升温过快。

网友V:
轴承质量不行,换进口的SKF绝对OK .

网友W:
我估计是不平衡,同心没有调好。高速电机是要专门调整的,我也不会。以前试过自己调,连续弄坏好多个轴承。后来找厂家维修重新调才弄好的。

网友X:
首先轴承要C或D级的,不能象普通轴承那样打进去,要平压进去,垫要找好,手盘轴时,不能太涩,或有硬点,也不能太顺,用0.几的薄垫找好,我们的高速辊子是6万转的,调校好后一样用.

网友Y(2008-10-29):
安装时应用专业工具,可选用轴承加热器。润滑脂不能加太多,保持在油室的三分之二左右,加多也会发热,加少润滑不够,轴承寿命缩短。

网友Z(2009-07-15):
引用 网友F:
高速电机要用上级轴承,同心度不高也发热,轴承止口间隙大也回发热,装配不好同样热。

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特别是在装配过程中不同心,很容易造成轴承发热的。

网友AA:
电机的轴承发热一般温升极限在55度

很多方面会引起轴承发热,一,装配的时候电机端盖牙子里面有异物导致安装端盖的时候不正,会发热

                                                        开启轴承热的油脂加的过多和太少会导致其发热一般为三分之二

                                                         负载 对于和负载的连接不知道是刚性连接还是弹性连接  ?不管任何连接都必须在一条中心线上否则不光电机轴承会发热  电机本身也会发热

                                                       空载的时候发热就用红外线测温仪看看温度每隔一段时间测量 看看是一直上升  还是上升一段时间后就不再上升   温升控制在55°内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我弄过  二台锅炉风机 监控一夜  七十多度   不再上升    最后船东同意

网友AB:
我这台电机是 换了两次轴承 第一轴承热  二次轴承热还震动 是什么原因 装配不到位 还是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