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比较好的电容的品牌?/

楼主(2007-10-06):
小第我替人做了20套电源,其中有个电容63VDC 22000UF,在镇江用的没问题,到河北去老坏,镇江电压220VAC,河北240VAC(这是销售员测的),但量下来,电容上电压最高58VAC,怀疑电容不好,想换,请问那个牌子的比较好,价格最好能一起告知,THANK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使用耐压值高点的啦,一点余地也没有不行的。况且你的电容不是在稳压电路后边的,电路电压240V,你忽略了还有个峰值电压存在啊,或许不止240V的,这么说你的二次电压就可能超过58V了。

网友B:
电容质量不好,用名牌电容代换.

网友C:
日本 黑金刚,红宝石

楼主:
电容微漏,会造成其损害么?耐电压高一点,微漏电会好一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