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最适合中国

楼主(2007-10-06):
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几个实时工业以太网是:Profinet, Ethernet/IP, Powerlink, EtherCAT.

硬件:Profinet, EtherCAT都需要专用ASIC芯片。Powerlink,Ethernet/IP只需使用标准以太网硬件。如果今后GigaBite以太网成熟了,Powerlink和Ethernet/IP都可以快速转用,其中Ethernet/IP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反之,Profinet和EtherCAT都需要新的ASIC芯片才能转用GigaBite以太网。

软件:Profinet, Powerlink和EtherCAT全都采用专用的网络层的软件,并非在标准的TCP/IP开发的。只有Ethernet/IP完全在标准TCP/IP上开发。

性能:Profinet, Ethernet/IP和Powerlink都差不多,EtherCAT稍微快一点。对几乎全部的高速应用,四家都可以完成。

个人认为,从以上情况看来,为了在硬件和软件上不受制于外人,国内业界更应该倾向于接受Ethernet/IP,更有利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Modbus已经成为国内自控的标准,而最近Modbus的背后推手施耐得集团已经宣布加入ODVA,也就是Ethernet/IP的标准组织。ModbusTCP整合入Ethernet/IP的计划应该也指日可待。从这个角度看,国内业界采用Ethernet/IP也有相当的合理延续性。

网友A: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B:
个人认为不完全正确,虽然ETHERNET/IP可以在普通的交换机上使用,但是没有经过支持ETHERNET/IP协议的交换机进行优化,传输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

网友C:
Erk此言差也,何谓支持Ethernet/ip协议的交换机机?EtherNet/IP使用的是标准的以太网,就可以使用标准的交换机,对于小系统,比如节点数在十几个以下都可以使用非管理型的交换机,如环境许可甚至可以使用大家经常使用的DLINK DES1008交换机。当然如果节点数增加就应该使用管理型的交换机,这就好比在企业网中,如果只是一个小部门在用可以使用非管理型交换机,如果是一个大部门就要使用管理型交换机,对于大公司的机房,就有可能要使用Cisco的高端交换机。所以讲,选用什么交换机是按照网络的节点数和网络的数据流来决定的。EtherNet/IP所采用的技术,一般管理型交换机都具有,对于大型EtherNet/IP的应用,一般推荐使用具有如下功能的交换机:IGMP Snooping,VLAN,QoS,port mirror,SNMP,还有就是使用环境的支持,请问Erk这些技术中哪个是管理型交换机所不具有的。

旋风,舞

网友:
学习了

旋风,舞

网友:
关于2008版《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产品手册》征稿通知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现场总线分会和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联合发行的2007版《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产品手册》于2007年1月出版发行,万余册图书已经售馨,出版社要求修订后再版成2008版。现面向社会征稿,欢迎生产、销售现场总线产品的企业、代理商加盟!
    附件为2008版《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产品手册》征稿通知,请各有关单位查收.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欢迎来电洽谈索书.
谢谢!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现场总线分会
邮  编: 200063
地  址: 上海市武宁路505号
联系人: 荆 超
电  话: 021-62574990转474
传  真: 021-62167669
E-mail:  jingch@seari.com.cn

网友B(2007-11-14):
这正式说明ETHERNET/IP最好搭配管理型交换机使用了.难道不是吗?

网友C:
节点数少或数据流低情况下还是可以用非管理型交换机,节点数多和数据流高就应使用管理型交换机,其实这对于办公网络何尝不是如此。

网友D:
这样看来,除了ProfiNet和Ethernet/IP外,其它工业以太网真的不怎么样. Profinet采用专用的网络层软件会不会与tcp/ip不兼容,盼知道者能回答。

网友E(2007-12-18):
关键是采用以太网交换机的安全性、实时性与冗余的实现。
安全性上:是否需要设二套网络隔离,一套用于办公、一套用于生产。如果与办公用一套网络的话,那安全性上如何保障?
实时性上:能否达到无延时的传输?
冗余:用以太网交换机冗余,如果是星型的话,需要二套设备做从设备到数据链路的冗余,成本上去了。如果是一套设备的话,那环型网做双光纤冗余应该如何组网?

我想,用以太网交换机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以上三个问题如何得到妥善的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