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06):
首先介绍几句:本印刷机是柔性印版机,印刷主机是由变频器控制,印刷完后面跟随一个伺服电机,用于涂胶水,实现与印刷同步。同步信号是在主机齿轮上安装了一个编码器,送到伺服控制器。
昨天印刷机出现了一个怪问题。打开伺服电源(主机变频器还没有运行),伺服电机抖动运行,主机变频器运行后,伺服电机飞速运行,主机的速度无法控制伺服电机。从另一台机上更换同型号伺服控制器效果一样。后怀疑给伺服同步信号的编码器有问题,把中间连接端子断开,打开伺服电源还是抖动。检查很久后发现伺服控制器侧编码器的0V电源线断了,接上试机正常。但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N线断了会给伺服错误信号吗?那从中间断开后为什么还是会有信号到伺服?而且这种信号频率非常高,编码器已用屏蔽线可靠按地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

网友A:
伺服控制器侧编码器的0V电源线断了,则编码器失去供电,本身已无法工作,不能正常反馈。总的现象表明该伺服驱动器缺乏编码器故障检测,所以才会在编码器失电的非正常状态下,继续出现开机抖动(估计缘于误信号)和运行飞车(无反馈驱动饱和输出)现象。

楼主:
谢谢波恩的分析,按常理分析,同步编码器没有供电了,伺服应是不运转的,我试着把伺服控制器侧的编码器信号线与电源线拔掉,伺服电机不抖动也不运转了,连接又抖动.如果有干扰信号,为什么从中间的连接处分开还是会抖动呢,难道单单的几根信号线在没有0V线的情况下会有这么严重的干扰信号?

网友A:
请楼主明确,发现的“0V断线的编码器”到底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还是主机齿轮上的编码器?本人的前次回帖是针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讨论的。

网友B:
“如果有干扰信号,为什么从中间的连接处分开还是会抖动呢,难道单单的几根信号线在没有0V线的情况下会有这么严重的干扰信号?”
会的。半截信号线,就是接收干扰的天线。

楼主:
波恩你好,编码器是主机齿轮上的
刘工你好,"半截信号线,就是接收干扰的天线"但信号线是双绞屏蔽线,也可靠接地了,请继续指教!

网友C:
已经半截了,双绞就没意义了,也就是说还不如普通屏蔽线。抗干扰性能肯定下降,至于在现场环境下能有什么影响,这里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但信号线是双绞屏蔽线,也可靠接地了,请继续指教!"
双绞,楼上说过了。屏蔽的可靠接地,个人表示怀疑,从目前的现象看,似乎不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