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7-10-06):
用一个电机拖动负载进行水平或垂直运动,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否一样大?比如负载重3.5吨,电机该选多大功率的?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不一样,电机出力主要用来克服摩擦力、重力(垂直),产生加速度,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