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7-10-06):
用一个电机拖动负载进行水平或垂直运动,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否一样大?比如负载重3.5吨,电机该选多大功率的?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2008-03-21):
一样的。输出力拒跟电压,频率有关,好像跟怎么运动没关系吧,

网友:
电机的功率只跟负载有关。。。只是运动方式造成负载的变化。。。。。。

网友B:
水平和垂直可不一样,水平要算出摩擦力,垂直就是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