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7-10-06):
用一个电机拖动负载进行水平或垂直运动,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否一样大?比如负载重3.5吨,电机该选多大功率的?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没人会计算,都是靠经验,再说你需要什么速度,什么方式,是钢丝绳还是丝杆,还是齿条,还是输送带,减速比有多少,你那负载承重是导轨还是滚轮......估计只有天才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哦,原来还要考虑机械方面的因素啊,我还以为只跟电机有关呢,真是太谢谢了!

网友B:
不知道,希望谁有比较接近的公式发一个出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设备是一台皮带输送机.要考虑电机的功率要知道哪几点.还有电机的比速怎么算。
1.速度m/min
2.皮带和滚筒的摩擦力
3.输送线的载重量
还要考虑什么因素求救啊

网友C:
你应该算出负载在不同情况时的重力,摩擦力,等,然后再根据马达的变速比算出马达出力端输出的力是多少,可以请教一下马达供应商,这个是比较接近的结果。

网友D:
在马达厂家的样本手册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