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千瓦,富士变频器 如何切换正反动作?(不一般的动作切换)

楼主(2007-10-06):
我刚购买一台0.75变频器,我用可编程端子FWD,把它编程为代码21(正动作/反动作切换),CM给FWD通电却不起作用.???? 我把F02 运转操作,都改变过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A:
啥型号啊??

楼主:
型号是 FRN0.75E1S-4C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
是不是反转禁止功能起作用

楼主:
可是,用 操作面板运转(旋转方向输入:端子台),然后CM分别接通FWD,REV做正/反转运行,就可以切换正反运转.
为什么让FWD编程为 正反动作切换 不行呢, 同样我用 X1'X2也编程为(正反动作切换)都不行.

网友C:
正/反转运行和正/反动作不是一回事,请详细看说明书.

楼主:
正动作/反动作切换

问题还没有解决,求助~~~~!!!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我要用富士变频器给一个马达接个正反转,开始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你要看一下反转静止参数,好像是U开头的,我是刚毕业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以印象比较深。

网友E:
可编程端子FWD输出信号与变频器接收信号是否不一致?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现在工程比较紧,我想用X的另外一种编程信号控制输入,然后在用Y的编程信号控制输出.~~~
先用这样的办法试试,~~有空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是解决的是工程问题......
谢谢各位帮助~~~~~~~~~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希望我这样就能 反逻辑控制正反转...

网友F:
AUTO85先生说的对。正反动作一般是用于PID控制,应该翻译为正作用和反作用更不容易混淆。正作用是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加,频率也增加;反作用是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加频率减小。
而和电机的正反转无关

楼主:
谢谢 懂事
          的解释
,,                  我在按照你的思路测试一下

网友G:
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说明书我看拉,可还是搞不懂如何来控制!!!
郁闷~~~~~~~~

网友H:
将UV两相反接就可以了啊!何必怎么麻烦.

网友I:
顶上!让更多人看到,偶也好学习下!

网友J:
我也是认为你禁用了反动作了

网友J:
还有就是必要的参数你可能没有设进去,我没有用这种型号的,不过其它的也是一样的,只要一个参数没有设,就不好用

网友C:
董事和我已说的很清楚了啊,还没拐过弯来?正/反转运行和正/反动作不是一回事

楼主:
董事'auto85 你们好:

    正/反转动作是干什么的呀???
起什么作用呀????
请教!!!

网友K:
外加接触器吧

网友C:
没"正/反转动作"的这回事,您一定看错了.是正/反动作,说明书上写的较清楚,董事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多写拉个 转 字...

网友C:
其实您心里把其当作正/反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