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电机串联的调试

楼主(2007-10-06):
现轧机卷取机打算用两电机串联,以适合不同张力情况下可用单电机或双电机.电机为直流电机,采用siemens 6RA70调速器. 单电机调试好做,请问,双电机情况下如何设试呢?  如果调试不好会产生两电机不同步而无力.  偶不才不懂,在此向各位请教,希望能详细些.
谢谢!!

楼主:
都过节去了哇!!!
节日快乐,别忘了回贴哟1

网友A:
用一台直流调速器吗?

网友B:
用两个直流调速器,一个速度,一个力矩

网友A:
像你说得那样,速度控制下的电机作为主电机,力矩控制下的电机作为从电机,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是的,两台直流调速器,一个速度一个力矩.

不过,新问题又来了,请教: 静止张力,动态和静态转动惯量怎样是怎样一个关系,在调试时怎么调呢? 好像和卷径,等都有关系吧